STM32F407基于三菱FX3U的PLC方案

楼主(2016-11-24):
Coding Farmer PLC for F4设置说明
版本:V1.00(V220)
一、        说明:
1)       适用STM32F407VE(VG)、STM32F407ZE(ZG)、STM32F407IE(IG),可以使用GX Developer与GX Works2软件编程、读取、下载、检验、诊断、监控程序;
2)       支持模拟量16路AD与2路DA,12位;
3)       支持两路通讯口,两路均支持编程口协议,可以用时使用(可以使用编程软件同时与两路串口通讯),第一路仅支持编程口协议;第二路支持编程口协议与MODBUS-RTU从站协议(支持位元件按字读取),可以在程序里通过D8400切换;串口0波特率为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编程软件自动识别,串口1波特率在D8400设置,波特率为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4)       支持STM32内部RTC实时时钟功能,与原装兼容(密码为12345678时,编程软件不能修改时钟数据);
5)       支持编码器输入功能,最多支持两路AB相输入,最高响应200KHz(AB相输入可以选择2倍频与4倍频-相同的编码器可获得2~4倍的精度),支持SPD指令(X0~X5:6路),其它软件高速计数器最高响应频率:10KHZ;
6)       支持看门狗功能――与原装兼容;
7)       支持外部中断功能――与原装兼容;支持脉冲捕捉功能,支持X0-X5共6路,最高响应频率10KHZ(有滤波);
8)       支持超级密码设置:密码为12345678后,程序将不能读取,但是可以读取软元件数据,修改密码程序将清空;也可以在设置软件上开通PLC程序禁止读取模式开启后,无论密码是多少都不允许读取程序);
9)       元件范围除了R扩展寄存器外,其它的都与原装的兼容;
10)    支持掉电保持数据功能(所有掉电全是FLASH保持,上电时会对数据进行检验);
11)    对下载的梯形图程序进入检验;
12)    程序在PLC运行时,会对程序指令与元件范围等进行检验,检测有问题会报相应的故障;
13)    当运行开关拔向RUN时,RUN运行灯闪烁;拔向STOP时,RUN运行灯熄灭;
14)    当运行时,检测有故障时,轻微故障:ERR灯闪烁;严重故障:ERR灯长亮;
15)    支持PLSY与PLSR发送脉冲(支持定位指令):支持Y0、Y1、Y2、Y3两路,单路发送最高200Khz,四路同时最高200Khz
16)    支持PLSV指令通过M8338设置是否需要加减速;
17)    支持恒定扫描模式:D8039-恒定扫描时间,M8039-恒定扫描模式;
18)    支持选择开通X0 X1或X3 X4高速输入,可单独取消;
19)    支持使用D寄存器位元件:Dn.b
20)  支持通过电脑参数设置软件,设置IO参数并下载;
21) 当设置软件没有设置RUNI运行开关时,PLC上电就开始运行;

**注意:
                 **当进入掉电后,ERR灯长亮;不允许下载程序;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发贴不外乎为名,为利,为兴趣。
为兴趣没有发有含金量的资料,so

网友:
这就是他的一份产品说明书罢了。你还想他公布自己的产品资料不成

网友:
楼主就是一个卖家而已

楼主:
卖家还是买家都不重要,有合适自己的东西就可以!

网友A:
淘宝链接,上来看看。
德国有一家也是用407.。。
就是授权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链接,上来看看。
德国有一家也是用407.。。
就是授权费贵。

还在进行中,估计12月底正式推出,下载手册就可以,手册里有F103的方案链接!

网友:
电梯狼子又搞新的东东了

网友B:
R0~R32767也要做进去,程序空间要32K空间,指令要95%兼容,脉冲要8轴独立500K以上才好。我几年前就做到了,现在没有兴趣了,没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0~R32767也要做进去,程序空间要32K空间,指令要95%兼容,脉冲要8轴独立500K以上才好。我几年前就做到了, ...

R当然也可以做进去,问题是做进去,对于掉电写入的数据量要求很大,这样就对掉电检测要求很高,所以做进去,暂时来说没有必要,增加了不少成本
梯形图程序现在准备改成32000步,占FLASH是64K了
8轴,500K?这个我用DMA计数,如果是PLSY,没有加减速的,400K以上,几轴同时发,就会多计一个或少计一次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过这个;
指令兼容95%是指大部份指令都做进去了?FNC250后面的全做了?
几年前就用F407做了?那时候F407太贵,用的肯定不多,现在F407是20几块一片

网友:
别的先不说,你的脉冲要完善一下,极端情况下会有不确定情况,实现的机制要重新规划了。

楼主:
对于我的用户200K最高已够用了,以前我的F103的是定时器级联,F407是定时器级联+定时器与D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R32767也要做进去,程序空间要32K空间,指令要95%兼容,脉冲要8轴独立500K以上才好。我几年前就做到了, ...

你好!你的运动控制器完成没

网友(2017-02-24):
楼主 问个问题 很多PLC有扩展模块  主机如何和扩展模块通信的,使用什么总线,
在你的文档里好像没有提及扩展模块的添加

网友(2018-04-08):
大神,只在学校学过PLC,后来从事单片机开发,想问怎么个做法做到支持梯形图?难道是命令定义?模块封装,然后梯形图软件去调用吗?能不能简单明了的讲一下,谢谢啦

楼主:
这个版块里不是有很多例程吗,下载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事情成了么?网上有很多2n的。。是不是可以借鉴

网友C(2019-08-20):
网上买了一个这种p|c,象是楼主的方案,但是用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了一个这种p|c,象是楼主的方案,但是用不起来。

给个链接吧  我也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个链接吧  我也需要

没用起来,用DDRVI脉冲输出没有,掉电数据保存不成功,M8013秒脉冲用不了,开关电源不能小于2A,问题多多,你也要?

网友:
brumby 找你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起来,用DDRVI脉冲输出没有,掉电数据保存不成功,M8013秒脉冲用不了,开关电源不能小于2A,问题多多 ...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我的这个方案,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说的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是用我的方案,那别人的都正常,为何你的不正常?是否按参考原理图画了呢?掉电数据保持不了,这个与硬件的关系很大:1、掉电检测电路;2、掉电保持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了一个这种p|c,象是楼主的方案,但是用不起来。

只是像,没有确定就已下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