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 与STM32f103VET6有何区别?

楼主(2016-11-24):
手册上没看到,使用不会有问题吧?
用VCT6替换VET6可以吧?
JLC贴片只有STM32F103VCT6

楼主:
E是100脚的,C也是100脚么?

网友:
FLASH与RAM大小不一样,VC:FLASH-256K,RAM-48K,VE:FLASH-512K,RAM-64K,其它的都一样

网友:
TM32系列命名规则
STM32 F 103 C 6 T 7 xxx

     1    2   3   4   5 6 7   8
  第1部分:产品系列名,固定为STM32
  第2部分:产品类型;F表示这是Flash产品,目前没有其它选项
  第3部分:产品子系列;103表示增强型产品,101表示基本型产品

105表示集成一个全速USB 2.0 Host/Device/OTG接口和两个具有先进过滤功能的CAN2.0B控制器,

107表示在STM32F105系列基础增加一个10/100以太

网媒体访问控制器(MAC),互联型产品,
  第4部分:管脚数目;
  T=36脚; C=48脚; R=64脚;V=100脚; Z=144脚
  第5部分:闪存存储器容量:
  6=32K字节; 8=64K字节; B=128K字节; C=256K字节
  D=384K字节; E=512K字节
  第6部分:封装信息;
  H=BGA;T=LQFP;U=VFQFPN
  第7部分:工作温度范围;
  6=工业级,-40~+85°C
  7=工业级,-40~+105°C
  第8部分:可选项;此部分可以没有,可以用于标示内部固件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