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100UF钽电容经常烧坏短路时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24):
如题,电路板使用12V供电,电容使用过村田的等很多种,电流0.5A,做过高低温试验,使用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电容烧穿短路,燃烧,冒烟等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不用钽电容即可

网友:
村田没有钽电容假货吧

网友:
电源部分坚决不用钽电容,这东西搞不好会烧,出明火。。

网友:
不用钽电容。。。。

网友:
用好一点的电解电容  吧

网友:
钽电容就一个不定时炸弹

网友:
100uF/35V的胆电容你多少钱买的?这个块头得很大个了,价格不菲,假货横行哦

网友:
用固态电容

网友:
钽电容是真货

网友:
电容器在工作时可以安全承受的最大直流电流冲击I,与产品自身等效串联电阻ESR及额定电压UR存在如下数学关系; I=UR/1+ESR
如果一只容量偏低的钽电容器使用在峰值输出电流很大的电路,这只产品就有可能由于电流过载而烧毁

网友:
钽电容不能用于电源一级

这个是我血的教训

网友:
电源滤波不用钽电容,除非3V以下。

楼主:
产品对温度和冲击震动有一定要求,电源入口现在改成了无极性瓷片电容,但是由于容值太小的原因滤波效果不佳,有没有其他性能可靠一点的电容种类

网友:
钽电容只能锦上添花,担当不起重任。

就像皇上身边的太监一样,围着cpu转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对温度和冲击震动有一定要求,电源入口现在改成了无极性瓷片电容,但是由于容值太小的原因滤波效果不佳 ...

薄膜电容呀,价格和体积你可能受不了。

网友:
100uf,35V的钽电容,基本上是D和E尺寸的,不知道楼主买的多大?

网友:
电源坚决不能够用胆电容,特别是热插拔的板卡,几百块板子冒火的经验,还好在家发现的

网友:
钽电容,供应商跟我说至少50%裕量,我还是不敢用。

网友:
50V 10UF 在15V电源下都偶尔有短路的!

网友:
在稳压后如7805 7812后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钽电容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初始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导致内部短路,所以使用还是谨慎点。

网友:
我测试过胆电容性能并不好,漏电还大大的,还是陶瓷电容或固态电容吧

网友:
我就是原来用钽电容,后来不用了,据说好,结果只差,也是无语

网友:
钽电容早就不用了,还不如直接贴片电解。
实在在乎体积不计较成本的,上聚合物电容好啦。

网友:
陶瓷电容或固态电容吧

网友A:
串个1欧姆电阻,再并入电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1欧姆电阻,再并入电路会好点。

这个是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高电压还是用固件电容吧

网友:
12V 5V 3.3V大量使用钽电容,最长的产品应该有4年左右了,并未发现有问题。
有次5V的钽电容焊反了,直接 蹦了,电容的上半部分炸开了,未起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ESR太小,导致电流过大烧毁。
有的稳压器不能接钽电容的,接了就振荡。

网友:
超过耐压值就会着火

网友:
不上图,讨论个屁

网友:
以前我的一个产品也是这样,换成电解电容,就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