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怎么测试?

楼主(2016-11-24):
用了锂电池充电芯片,保护芯片,做好电路,怎么测试充电正常?

直接把锂电池接进去吗?

需要测试哪些参数?

第一次弄锂电池的充电电路。好多不懂,怕炸

网友A:
电池搞上去,充电使用稳压电源,限流,然后看看充电是否正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搞上去,充电使用稳压电源,限流,然后看看充电是否正常即可

我是单节锂电池,充满电压是4.2V,稳压电源调成几伏?限流应该限制到多少?
谢谢。

网友B:
炸就炸了,不怕,18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C:
有锂电池充电芯片,按充电芯片规格设就好了(应该是5V).

如果电源直接给锂电池充电,那就调到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有4.V2,4.3V,4.35V)+限流(电流就看锂电容量调个0.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就炸了,不怕,18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

哈哈,不行。重点是测试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锂电池充电芯片,按充电芯片规格设就好了(应该是5V).

如果电源直接给锂电池充电,那就调到锂电池充电限制 ...

是要测试我的充电电路,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行。重点是测试电路是否正常

搞个大点容量的电容当电池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测试我的充电电路,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高低电压, 不稳电压。
充电timer, 温度保护。
电池电压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