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滤掉锂电池充电电路中地中的纹波?

楼主(2016-11-24):
如题:现在单片机使用锂电池供电,在锂电池充电时在地上会产生一个大概500mV的纹波,导致充电时我的AD采样非常不稳,请教下大侠们,对这个充电的纹波干扰如何抑制?尝试过在地上串电感,但是发现纹波反而会变大

网友A:
增大充电电路到锂电的线粗,电源与电都要。还有注意,充电电路对锂电充电时,回流的地与锂电对单片机放电的电,不要有得叠的。意思就是地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充电电路到锂电的线粗,电源与电都要。还有注意,充电电路对锂电充电时,回流的地与锂电对单片机放电的 ...

谢谢回复,我现在把单片机的地单独拉拉出来接到充电器的输入端,充电器的输出地只到电池地了

网友:
单片机和锂电池充电的地线分开

网友:
只要被测设备的地与单片机的地是同一个参考点的话,就没事。

网友B:
充电回路的阻抗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回路的阻抗尽量小

好的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