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产品220V输入先升压到380V再降压到35V为什么先升压?

楼主(2016-11-24):
如题,电路要220V输入,35V输出,电流10A,中间为什么要升压到380V再降压什么原理,而且电路效率能到93%,不同变压器的效率是98%

网友:
主动pfc的吗

楼主:
对,是主动PFC

网友:
好像有pfc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100-240V

网友:
为了实现PFC,所以需要选择具体的电路,而大部分PFC电路都是BOOST拓扑,既然是BOOST电路,所以就决定了要提升电压。

网友A:
PFC,一般要升到400V多个几V,输入极限电压决定的

网友:
我这有IC能实现。

是主动PFC,OB6561PX。
你写的效率,不同变压器98%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另外一款,OB6572,单个电感就行了,不需要检测绕组,但需要外部给VCC供电。
这个可以做比较大的功率,2000W是可以的。

OB6561PX,做500W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下面是框图:
OB6561PX:

OB6572:

网友:
如果需要IC样品可以联系我。
签名中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一般要升到400V多个几V,输入极限电压决定的

其实也就30%到85%左右的bo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一般要升到400V多个几V,输入极限电压决定的

输出电压会影响在高电压输入时的PF值。

380V的输出电压,在264V交流输入时,PF值可能低到0.8以下。
一般大于最高输入电压峰值30-50V左右。

网友:
国际上有规定的,功率超过70W必须用PFC,PFC一般为boost,这下懂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框图:
OB6561PX:

图二中,辅助电源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框图:
OB6561PX:

BOOST PFC电路是怎么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ST PFC电路是怎么提高功率因数的

整流之后没有大电容,电流相位基本能跟上电压相位--->所以功率因数高。
大电容在BOOST电路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二中,辅助电源怎么解决的

后面还有PWM芯片,用同一个辅助绕组供电。

即PWM工作后,PFC部分才工作。

网友:
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D:
pfc升压并获得较高的功率因数,全球电压是到264v,所以要升到380v-420v。

网友:
估计只是为220v兼容380v而已.......

网友:
目的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不要求功率因数,不用升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c升压并获得较高的功率因数,全球电压是到264v,所以要升到380v-420v。

什么是全球的电压是264V然后要升压到380V?不是很理解

网友:
110 220 +-20%就是85-264. 如果兼容这个范围,基本上全球都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全球的电压是264V然后要升压到380V?不是很理解

220是有效值,峰值要乘以1.414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全球的电压是264V然后要升压到380V?不是很理解

264*1.414=373.3,即便是升到380,在264V时,PF值肯定要低于0.85的,因为压差太小,PFC电路在谷顶时能正常工作。
所以一般会定义到4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