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CO2传感器,做工紧凑

楼主(2016-11-24):
正面,传感器主体。

背面是些电路,多层板设计(看不出来是几层),主控芯片PSoC的。

网友A: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

遇到同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

测20% 的CO2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20% 的CO2有么?

我们各种量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各种量程都有的

如何联系!?

楼主:
只聊技术不聊业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聊技术不聊业务,

发点资料 说明书看看

网友:
帖子里,没有技术资料,也没有价格渠道,耍流氓吗?

楼主:
主要用在大棚里测二氧化碳的,精度不是很高,实际性能还在测试中。

楼主:
Standard Specification
Operating Principle         Non-dispersive infrared (NDIR)
Measured gas         Carbon dioxide (CO2)
Measurement range         0 to 30%vol
Dimensions         5,1 x 5,7 x 1,4 cm (Length x Width x approximate Height)
Maintenance Interval         Maintenance-free*
Life Expectancy         > 15 years
Operation temperature range         0 to +50°C
Operation humidity range         0 to 95 %RH (non-condensing)
Power supply         5-14 VDC max rating, stabilized to within 10% (on board protection circuits)
Power Consumtion         40 mA average
< 200 mA average during IR lamp ON (120 msec)
< 250 mA peak power (during IR lamp start-up, the first 50 msec)
Response timeT90         <20s, diffusion or tube IN/OUT (0.2l/minute gas flow)
Warm-up time         1 min
OUT2         D/A Resolution ......................... 5 mV
        Linear Conversion Range ........ 0 - 5 VDC for 0 – 20%vol.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 ROUT < 100 Ω, RLOAD > 5 kΩ, Power input > 5,5 V

网友:
价格能做到200吗?

网友C:
好奇这些东西怎么标定的,还有些毒气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奇这些东西怎么标定的,还有些毒气类的。。。

买 标气煤气罐 ,降压阀,流量计,标气罩,标定。

网友E:
使用的时什么技术?电化学?PID?还是使用的时光散射的原理?另外量程和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红外吧   大家都是这个 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这些东西怎么标定的,还有些毒气类的。。。

需要专门的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 标气煤气罐 ,降压阀,流量计,标气罩,标定。

煤气罐,做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时什么技术?电化学?PID?还是使用的时光散射的原理?另外量程和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

NDIR的

Repeatability ± 0.1 %vol. CO2 ± 2 % of measured value
Accuracy 4 5 ± 0.5 %vol. CO2 ± 3 % of measured value
Pressure Dependence + 1.6 % reading per kPa deviation from normal pressure,100 kPa

网友F:
看到金手指 这个是插到别的板子上么

网友G:
瑞典森尔的还挺好用的。K33吧?0-30%vol。他们低量程的用的好些,高量程性能稍微差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买 标气煤气罐 ,降压阀,流量计,标气罩,标定。

那不是测一氧化碳的吗?

网友I:
有测NOx的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测一氧化碳的吗?

各种气体都可以这么测的, 买标气,像大连大特,神开,租他们的气瓶,很便宜的,像CO2这种无毒气体随便弄,各种气体都可以这样简单标定。

以前做的CO和H2S,NO2之类的其他都是这样搞的,有条件上全自动的操作台, 没条件就抽风机就行了。做计量认证和媒安认证时标定方式也都差不多。

网友:
我说的煤气罐是开玩笑的,是标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测NOx的传感器吗

做烟气的吧,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瑞典森尔的还挺好用的。K33吧?0-30%vol。他们低量程的用的好些,高量程性能稍微差一些 ...

高手,你们用在什么应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金手指 这个是插到别的板子上么

连接PC的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啊

网友J:
有氧气的传感器吗?我主要关注氧含量的寿命。精度0.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氧气的传感器吗?我主要关注氧含量的寿命。精度0.1%就行了

用磁氧的吧,寿命长精度高。不过你这个0.1%是什么意思

网友K:
有水溶氧传感器吗?帮以前一个朋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水溶氧传感器吗?帮以前一个朋友问。

没有。做水质检测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磁氧的吧,寿命长精度高。不过你这个0.1%是什么意思

能给个说明书么,就是能显示含量99.9%就行了,3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给个说明书么,就是能显示含量99.9%就行了,3位以上

你网上搜下Servomex的磁氧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网上搜下Servomex的磁氧传感器

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J:
超过300元,配套不起

网友I:
现在有集成的光声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超过300元,配套不起

300以下,用电化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集成的光声传感器吗

光声,用在什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