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如何画不规则封装的焊盘?如半圆形的贴片电感封...

楼主(2016-11-24):
如何画这种封装?如果使用焊盘的话有标识能够和原理图文件对应起来,但是画不出没有半圆的形状,如果用走线和填充可以画出半圆,但是不能添加标识,请问各位这样怎么才能画出来呢?

网友:
新版本可以用Region直接做,老版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1 这个可以用方形焊盘
2  如果一定要异性焊盘
    先画出焊盘的轮廓(软件本身或者AutoCAD导入)
    选中轮廓  Tools-Convert-Creat Region from selected..... 生成多边形
    设置多边形所在的层,设置Paste层和Solder层(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单独在这两层放置多边形,方法同上)
    放一个焊盘(不要Paste 和 Solder)
    多边形和焊盘设置一个Union,完工

网友:
这个封装直接做成6.5*5.5的长方形就行了,焊盘就用方块就行,但是千万别太大了,否则可能把锡压跑导致虚焊(我遇到过一块)。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用的是Tools-Convert-Creat Region from selected生成多边形,然后放两个焊盘上去,但是不要Paste 和 Solder,这样就有标号了

网友:
画两个框框多省事   还容易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