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平板笔记本2合1电脑 SP4 MIIX4 MIIX5?

楼主(2016-11-24):
预算5000,用于上论坛(手机字太小了),看电影,编辑文档,看资料,运行一些.net程序,C#做一些简单开发,写写C代码,DXP画画图。
开始看中 Surface Pro4(M3 4G 128G) 4730元(熟人内部价),但是性价比实在不高。MIIX4 据说M版为了降低发热,限制了CPU性能。MIIX5 I5 8G 256G,感觉屏有点缩水 ?MIIX 5 PRO 超预算。最终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入个1K左右的台电玩玩

我觉得,买东西还是稍微好点的,能用一段时间。太烂了,玩两天就不用了,更浪费。

网友B:
戴尔(DELL)魔方13MF-R2505TAA灵越13.3英寸二合一翻转笔记本\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DELL)魔方13MF-R2505TAA灵越13.3英寸二合一翻转笔记本\这个怎么样

谢谢,我去查查具体参数看看。

网友C:
要逼格的话,可以海淘一个surface,也有官方翻新。
我现在surface3,不经常用,不过偶尔出去玩几天带着挺方便的。

网友D:
还是建议楼主买台式机,因为这个价位的笔记本,性能实在不行,而5000的台式机,性能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逼格的话,可以海淘一个surface,也有官方翻新。
我现在surface3,不经常用,不过偶尔出去玩几天带着挺方 ...

pro4乞丐版能拿到,但觉得性能不行,内存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楼主买台式机,因为这个价位的笔记本,性能实在不行,而5000的台式机,性能强很多 ...

我要便携性

楼主:
联想 Miix5 尊享版二合一平板电脑12.2英寸(i5-6200U 8G内存/256G/Win10 内含键盘/触控笔/Office)黑色

目前,发现这个性价比最高,再考察几天就出手了。熟人店里缺货,只能上某东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联想 Miix5 尊享版二合一平板电脑12.2英寸(i5-6200U 8G内存/256G/Win10 内含键盘/触控笔/Office)黑色

目 ...

你这字体也是无敌了 知道手机上有多大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联想 Miix5 尊享版二合一平板电脑12.2英寸(i5-6200U 8G内存/256G/Win10 内含键盘/触控笔/Office)黑色

目 ...

触犯版规速改,珍惜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字体也是无敌了 知道手机上有多大吗?

我手机上看着正常,其他字体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犯版规速改,珍惜ID

谢谢提醒,看到立即改了。才花钱买的注册码。想到以前的老账号,可惜了。

网友:
神州的有个我原先买的一千多 还行

网友: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用MIIX4不错,MIIX5有风扇,没试过实机,不确定性能差距和风扇噪音是否会到达不可忍受.
硬件上,MIIX4没有发现大的不便,基本都是操作系统的不便,用WIN10都这样.
MIIX4开android studio感觉还行,不像以前的MAC AIR13年版的I5那么卡.因为不玩游戏,所以不清楚游戏表现.
开一堆窗口没什么压力,CHROME一般开2\30个毫无压力,同时开着APACHE MYSQL ,3个androidstudio,没有卡的感觉,只有在同时开百度干净云下满速时会有卡的感觉,不过现在干净云不能快乐的用了,也就好久不卡了.
用白条在京东买,有12期免息的话(新注册用户),一个月才400块出头(因为我的新开额度才5K,没法买M7版,遗憾).

网友:
去京东看了一下MIIX5的跑分.......
流口水啊.........

网友G:
MIIX5的磁盘性能是MIIX4的接近3倍,CPU性能是1.5倍.......

我现在只能安慰自己,MIIX4没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IX5的磁盘性能是MIIX4的接近3倍,CPU性能是1.5倍.......

我现在只能安慰自己,MIIX4没有风扇....... ...

目前使用MIIX4足够了。但考虑到通用性,比如以后跑跑虚拟机什么的,性能资源还是要跟得上才行。其实MIIX4 的屏比5好,USB口多一个,安静。各有好处吧,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dell xps也挺mini的,看着挺不错的,我们公司好几个都在用。

网友H:
家里面已经2个VENUE 11    7139  7140

配合扩展口    2K显示器

家里面一个  办公室一个 非常方便

网友:
4730元如果带笔的话价格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家里面已经2个VENUE 11    7139  7140

配合扩展口    2K显示器

这个还属于平板范畴吧 屏幕不大

网友E:
Microsoft 微软 Surface Pro 4 平板电脑(m3/4GB/128GB)    3999元包邮 这个是昨天的京东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属于平板范畴吧 屏幕不大

平板就要便携   同时,外扩非常方便,底座一插  什么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平板就要便携   同时,外扩非常方便,底座一插  什么都有了

39 40啥区别?

网友I:
为何不买个轻便的笔记本?平板终究还是不好用的

楼主:
MIIX5 I5 联想官网下单了,4896。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soft 微软 Surface Pro 4 平板电脑(m3/4GB/128GB)    3999元包邮 这个是昨天的京东价 ...

是PRO3吧,4不可能这么便宜。

网友:
40  是CORE M的处理器  功耗更低 显卡更好
39是I5 4300y   发热比较感人  要改造下才能大负荷

CORE M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不堪一击   至少在日常使用来说 完胜39的配置

如果外接屏幕  处理日常办公  建议8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RO3吧,4不可能这么便宜。

4啊 smzdm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RO3吧,4不可能这么便宜。

刚看一下 京东秒杀4288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何不买个轻便的笔记本?平板终究还是不好用的

这种平板才是轻便的笔记本。连键盘重两斤左右。ipad和安卓之类的是对电工用处不大。

楼主:
哈哈,收到了,MllX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收到了,MllX5。

楼主谈谈用后感,

网友:
不能放腿上办公,非常不方便

网友:
分辨率是不是坑,调整不到合适的

楼主:
昨天才收到,刚好是生日,就当是自己的生日礼物了。具体使用感受用一段时间再说。MIIX5分辨率不高,有比较明显的颗粒感,字体大小还能接受。我的机子上部中间有一个亮点,感觉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