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电源输入断加磁环绕线共模电感是那种方式?

楼主(2016-11-24):
现在产品受380V交流电机干扰,想在变压器输入端加上磁环  不知道是那种绕发 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左面的是对的

网友:
买成品滤波器,自己做频率范围不对的。
最好加380V那头,变压器这头看情况可以不加,毕竟变压器是隔离了的。。

楼主:
2楼3楼意见相反啊

网友A:
左边那个确实是共模电感的一种绕法,但要注意绝缘线的耐压等级,安规方面处理要麻烦一点;
这种绕法耦合更好,两绕组间寄生电容也更大。

右边那个需要把左上角的白线和右下角的红线作为入口(或出口)才能起到共模电感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个确实是共模电感的一种绕法,但要注意绝缘线的耐压等级,安规方面处理要麻烦一点;
这种绕法耦合更 ...

找到一种这个样式的

网友:
个人经验,应对传导采用的右侧绕法,应对辐射采用的左侧绕法

楼主:
这个还是有效果的我是这个加TVS管配合使用  没加前死机情况不断  加了OK了

网友:
绕错了,7楼正解

网友(2017-02-23):
1楼左边正确,右边错,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