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warrior 单步调试时不停地进中断

楼主(2016-11-25):
刚用codeWarrior调试,想单步调试程序(程序里开了一个10ms的定时器),当程序运行到断点的时候,想进行单步调试,这是后一直跳到定时器中断里,无法进行单步调试。
在定时器开的情况下,怎么进行单步调试呢?

网友A:
CW进入仿真界面后,点HC12MultilikCyclonePro(不同仿真器可能显示名称不同),在下拉菜单中点setup,在出来的对话框中点Debud options页,所Disable maskable ISR's when stepping勾上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进入仿真界面后,点HC12MultilikCyclonePro(不同仿真器可能显示名称不同),在下拉菜单中点setup,在出来的 ...

wmm20031015,谢谢您的解答。
再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用PE产生的代码,有些地方要修改一下。然而每次打开项目的时候,重新编译后修改的部分又被清除了。
能不能指定哪些文件不被修改,否则这样太麻烦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会方便一些?

网友A:
这个不清楚,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没有遇到过

wmm20031015,你用freescale,没用PE产生代码是吧

网友:
不用,自己写

楼主:
可以给一个你那里的SPI和I2C的例子参考吗?只要驱动那部分,其它都可以删掉,方便吗?

网友(2021-04-22):
codewarrior 10 怎么屏蔽呢?  没找到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