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赢的XRotor Micro BLHeli-S 30A这款电调用什么驱动IC?

楼主(2016-11-25):
这个所谓的三合一驱动是什么型号?在一个项目中想用一个很小封装的无刷驱动器。

网友:
搭车同问,是自己封装的芯片吗

网友:
这个可是机密哟

网友A:
可以买一个拆开看看,现在都是没有打磨的,拆开就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个拆开看看,现在都是没有打磨的,拆开就能看得到

确定没打磨吗

楼主:
有个类似的,但封装稍有不同。mp6530

网友B:
lz还没有买好赢的板子啊,我也和你一样 打算研究一下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没有买好赢的板子啊,我也和你一样 打算研究一下无刷

没有买呢,看样子要买一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买呢,看样子要买一块了

我现在还在关注,我在想买个什么样子的电机呢

楼主:
多谢告知`我去看看

楼主:
官网上没有QFN封装呢,莫非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没有QFN封装呢,莫非定制的?

规格书上面有QFN啊

网友:
使用的MCU-EFM8BB21F16G

网友(2017-12-27):
听过封岹的电机驱动IC。
岹:tiao 二声    高峻的样子。。。。。。。。。。
顶一下国产Driver.
Silicon Labs手册写的不错哦
不知效果FD688和TI的DRV系列性能差别有多大,应该便宜很多很多。
有大神用过分享下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