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手艺精湛的精密翻砂铸造铝合金。

楼主(2016-11-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zNDQ4NzM3Mg==.html

网友:
厉害,能用多少次?

网友A:
这那算精密,十几年以前我家就用这种翻砂铸造铝电动工具壳的,后来压铸出来,被打倒了。

网友:
看到尾也没见把这个牌子翻过来看背面,这种厚薄不一的模具按理说背面有收缩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那算精密,十几年以前我家就用这种翻砂铸造铝电动工具壳的,后来压铸出来,被打倒了。 ...

小时候这种沙铸的工具都好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这种沙铸的工具都好粗糙

这就是产品化,成本的问题,你仔细看看最后一张图片的右上角,上面不是有好多气孔沙孔。

网友(2017-01-18):
引用 网友A:
这那算精密,十几年以前我家就用这种翻砂铸造铝电动工具壳的,后来压铸出来,被打倒了。 ...

  世道场上,工艺进步,,,,想凭一门手艺混一辈子饭吃不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