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一个汽油泵电机(有图无文)

楼主(2016-11-25):
(图片)

网友:
竟然是有刷电机

网友A:
那个有部分像齿轮的零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这是发动机里面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部分像齿轮的零件起什么作用?

油泵, 抽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发动机里面用的吗?

油箱里面的.

网友:
泡汽油里面的,有刷不是有电火花吗? 隔爆型?

网友C:
有刷不是会有火花啊?晕!

网友:
有刷,,啊,,,啊,,,啊,,,姿势!!

网友:
年轻人就是容易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不是会有火花啊?晕!

只有油 ,没有氧,是炸不了,也点不着的。

网友D:
这玩意用有刷电机.不管有没有点炸的危险,电刷都是有寿命的.这东西难道算好了几十年都不带磨光电刷的?

网友:
竟然是有刷?

网友:
上次有个车改甲醇燃料,用的泵也是有刷电机。后来想了一下反正油泵是在油里面泡着的 估计是没有氧气所以点不着吧……或者是电火花的温度达不到汽油燃点

网友:
万一、玩意、万一  一辆汽车放了很久,里面的汽油挥发的全干了,然后邮箱里有着比较合适的汽油蒸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体,刚好又碰到车主上车就直接点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换向器是这样的电机。以前还不知道有这种设计的,应该比较耐用些吧?

网友:
LZ辛苦了,又看到一个新鲜的

网友:
这个东西之前在论坛里面有定论的吧。好像大师还专门出来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

网友:
好长的碳刷。。。

网友:
前一阵子摩托车里油泵也是坏了,拆开油箱发现是塑料卡口掉了,导致没有压力。简单看了下两根线一个没有套热缩管,一直想不明白这么设计,最不能明白设计个塑料卡口,还能掉,最后没招让师傅用扎带简单处理下

网友:
貌似是无刷的啊

网友:
没有空气就没有火花,在氧气不足情况下其实汽油跟绝缘油物理特性差不多

网友:
貌似缺少了个进气口,无法达到油气充份的混和。

网友:
碳刷很长,可以用很长时间。换向器好像也是石墨材质,和碳刷之间磨损可能很小,所以应该能用很长时间。
编辑原因:增加后面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用有刷电机.不管有没有点炸的危险,电刷都是有寿命的.这东西难道算好了几十年都不带磨光电刷的? ...

坏了就换啊,我以前也拆过,挺有特点的,汽油从泵中穿过,刚好冷却,碳刷可以用很久的。

用来抽水玩试过,力量超级大,手根本没法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