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下画的原理图和PCB怎么转成AD下可正常查看的文件

楼主(2016-11-25):
手里有几份PADS下画的原理图和PCB,因为对PADS不熟悉,想转成AD可阅读的格式,
所以用PADS来导出,然后用AD导入,结果导入完成后,在AD里查看时,有错位等现象,
哪位大神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先导出? 是导出为中间格式,再导入吗?

AD16,可以直接导入的。

楼主:
是的,先用PADS导出中间格式,再用AD导入,
你说的用AD16直接导入是指导入中间格式?还是直接就能打开PADS画的软件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原理图导出txt格式,PCB导出asc格式再导入AD,不过原理图确实会有错位的情况,PCB就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先用PADS导出中间格式,再用AD导入,
你说的用AD16直接导入是指导入中间格式?还是直接就能打开PADS ...

Pads没用过,平常是什么格式的?

AD16可以导入到格式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原理图导出txt格式,PCB导出asc格式再导入AD,不过原理图确实会有错位的情况,PCB就没啥问题 ...

PCB没有问题吗?我导入的PCB,感觉焊盘上的走线多了很多泪滴,而且还有其它问题,
比如你进行电气规则检测时,怎么办?用错位的原理图检测对应PCB的电气规则,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没用过,平常是什么格式的?

AD16可以导入到格式如下图:

不是PCB格式的,PADS还是需要转成ASC格式才能导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没有问题吗?我导入的PCB,感觉焊盘上的走线多了很多泪滴,而且还有其它问题,
比如你进行电气规则检 ...

我都是用PADS画图,有时候需要转成AD给别人对结构用

楼主:
问题已经按2楼方法解决,下载AD16,直接导入中间格式后,就没有乱码了,谢谢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