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的TIM3->CNT的BUG

楼主(2016-11-25):
在使用STM32F405做正交编码器采样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配置好编码器后,对TIM3->CNT进行赋值,查阅头文件,

CNT是32位的寄存器。

然而实际操作中发现,
对于CNT的高16位无法写入,比如赋值0x7fffffff,查看寄存器的值后,只得到0x0000ffff

网友A:
你的TIM_SetCounter()第二个参数是啥类型?

楼主:
找到问题了。之前看STM32F103的头文件,发现TIM3是16位的,后来再看STM32F405的头文件,发现TIM3是32位的。

而实际上,TIM3不管STM32F1还是STM32F4都是16位的,只有TIM5是32位的。

刚刚用TIM5测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IM_SetCounter()第二个参数是啥类型?

看我下面的回复。

网友:
stm32f303 的TIM2也是32bit,而且有紧耦合的code RAM快速响应中断,感觉比f4差不太多

楼主:
你的这个是哪个文档,能上传一下吗,可能RM0090太老了。

网友B:
只有TIM2,5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TIM2,5是32位的

嗯,测试TIM2 确实可以。

这个是STM32F405的,TIM2和TIM5是32位

STM32F103C8T6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是哪个文档,能上传一下吗,可能RM0090太老了。

已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TIM2,5是32位的

查了RM0008,STM32F103的TIM2~TIM5的CNT都是16位的。

网友:
就是RM0090 rev12
rev13都出来了啊,我去下载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RM0008,STM32F103的TIM2~TIM5的CNT都是16位的。

F1比较老,TIM2~5属于通用TIM,是16位的。从F2后应该就有一部分通用TIM是32位的了。
F4手册上的描述如下:
16-bit (TIM3 and TIM4) or 32-bit (TIM2 and TIM5) up, down, up/down auto-reload counter.
另外一般ST的.h文件中对TIM的细节是不做区分的。

网友:
我们喜欢动不动就发现芯片BUG

网友:
F4只有TIM2、TIM5定时器是32位的

网友(2021-02-27):
F4只有TIM2、TIM5定时器是32位的 谢

网友:
M0到M7都是TIM2和TIM5是32位的,全部都是只有两个32位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