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多通道图纸,编译后有很多警告?

楼主(2016-11-25):
为什么我画的多通道图纸,编译后有很多警告?
工程 文件已上传
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报Multiple Name是正常的,可以在工程文件里关闭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Multiple Name是正常的,可以在工程文件里关闭之。

画多通道都会有这个吗?
强迫症犯了,总想找到正确 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多通道都会有这个吗?
强迫症犯了,总想找到正确 的解决办法

和MultiChannel的设置,软件版本都有关系。

新版本印象中经过设置基本不会报Multi Nam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MultiChannel的设置,软件版本都有关系。

新版本印象中经过设置基本不会报Multi Name了。 ...

请问  怎么设置才不会报错,除了关闭警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怎么设置才不会报错,除了关闭警告

不同图纸中网络标号不要用一样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图纸中网络标号不要用一样的就行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Altium 的多通道设计,每一个标号的写法都是固定的格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
Altium 的多通道设计,每一个标号的写法都是固定的格式啊 ...

双击警告跳转到指示位置就能明白了,应该是因为默认NetLabel不是全局的,也可以不管这个警告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报重名,我也有点强迫症,不过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折腾了好几天,现在把“repeat(vin)"的vin改得和总线上不一样的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