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迎宾机器人移动平台电机选择?

楼主(2016-11-25):
大家好,我毕业设计是酒店迎宾机器人。但在设计机器人移动平台时不知该如何选择电机,本来打算用安川步进电机 ,但是看了一本有关机器人的书,里面介绍是用伺服电机(太贵了)。所以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题目好高端,做成了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
普通直流电机+减速器,够了。。。

网友:
这个前段时间才见过,知道拆开看看了!

网友:
本科吧,下载点硕士论文,慢慢看懂就可以毕业了

网友:
买个最近很火的打砸抢小胖改一改

网友:
哈哈,直流电机+减速器+ 编码器,一一对 100就搞定,,我买过,两个电机轻轻松松上50w,足够了。工作之余,业余玩这个,有兴趣探讨哈,这玩意关键是上面的控制。

网友:
电机不是关键,只要精度和扭矩够了就行了,关键在于定位算法

网友:
想便宜就上直流减速电机,就是声音大一些,关键是控制比较好做,pwm就行了

网友:
就是7楼的 直流电机+减速器+ 编码器

网友:
MY1016Z2

扭扭车 无刷电机

网友:
本科选这个课题 赶超好多硕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