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交流伺服电机开发外包,市面上现有M3和DSP两种方案……

楼主(2016-11-25):
750W交流伺服电机开发外包,市面上现有M3和DSP两种方案的使用。各有什么优劣,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做什么用途?有什么要求要写清楚才好沟通,外环要位置环还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

网友:
没有明确具体要求的外包都是耍流氓

楼主:
可以先参考现在市面上的伺服驱动器性能例如国产东陵

网友A:
高性能用dsp  一般用M3即可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性能很烂但不会坏特别便宜的伺服。相当于无刷电机的。

网友C:
TI DSP的和STM32的都做过,TI的方案稳定性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性能很烂但不会坏特别便宜的伺服。相当于无刷电机的。 ...

有。。。。。。。。。。

网友:
伺服已经烂了

网友D:
还是老实用ti的吧,m3还是没有dsp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性能很烂但不会坏特别便宜的伺服。相当于无刷电机的。 ...

有的,无刷伺服或者步进伺服

网友:
针对电机系列的M3或者还能凑合与DSP比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实用ti的吧,m3还是没有dsp好

请教一下,M3和DSP比起来,在电机控制上的差距主要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DSP的和STM32的都做过,TI的方案稳定性要高很多。

你留个联系方式吗?这个TI的方案我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性能用dsp  一般用M3即可

谢谢 不知道高性能主要体现在那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实用ti的吧,m3还是没有dsp好

你好 请问TI是有类似的开发方案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TI是有类似的开发方案的吧?

是的呀,我现在就是用ti的2802在搞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E:
不管是TI,还是M3,M4。能做出好性能,高稳定性就是王道。我见过市场上的M3的伺服比TI的性能强N倍的(N大于2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TI,还是M3,M4。能做出好性能,高稳定性就是王道。我见过市场上的M3的伺服比TI的性能强N倍的(N大于2 ...

是哪家用M3做的这么牛逼?据我所知做伺服的国内大公司用arm内核的有迈信和汇川,迈信的是ep100系列用的是stm32f103性能一般是迈信的低端系列,汇川的620P用的是stm32f3XX性能在国内属于高端,据说是在国外开发的,其他的我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其他大公司再用m内核做高端系列,就国内来说高端伺服还是以283xx+fpga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哪家用M3做的这么牛逼?据我所知做伺服的国内大公司用arm内核的有迈信和汇川,迈信的是ep100系列用的是 ...

请问这个性能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性能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谢谢

1  精度
2  响应
3  工业特殊场合扩展功能
4  那些牛逼的总线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精度
2  响应
3  工业特殊场合扩展功能

高手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F(2018-05-19):
我认识的一个高手就是用STM32F103做专业伺服的!效果岗岗的!这东西,关键是控制算法,和你用不用DSP没有太大的绝对关系。

网友:
伺服电机的性能有那些指标?

网友:
我是来刷贴的。。。。。。。。。。。

网友G:
请问有开源的电机伺服控制项目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认识的一个高手就是用STM32F103做专业伺服的!效果岗岗的!这东西,关键是控制算法,和你用不用DSP没有太 ...

stm32能做,但是性能不如dsp,市面的专业伺服高端一点 我没见过有arm的。
有arm方案,但是核心算法也是在fpga里实现。

网友:
m4不应该是主流吗

网友:
ST 的电机库源代码不是开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能做,但是性能不如dsp,市面的专业伺服高端一点 我没见过有arm的。
有arm方案,但是核心算法也是在 ...

现在的arm运算能力已经上升很快了,估计不是运算能力的问题。

网友:
一些简单应用 你就看成本吧

一些复杂的 只好推荐dsp了 比如机械臂的圆弧插补运动之类的

网友:
有现成方案可用?我也想做伺服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开源的电机伺服控制项目吗?

有个ODRIVE的国外开源,据说是和VESC的本杰明一起干过的,你搜下看看,朋友说不错的!
其实我们都是GITHUB的搬运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能做,但是性能不如dsp,市面的专业伺服高端一点 我没见过有arm的。
有arm方案,但是核心算法也是在 ...

没有用FPGA,只是用了块CPLD处理磁编信号。

网友:
开源都是能用而已,别谈性能了。
这东西还是看需求。需要商业伺服资料联系我 一四伍零零贰陆三零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