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单相交流电机调压或调速

楼主(2016-11-25):
买的疏通机里面是标称220v的单相交流电机,但我这里电压经常245v,超了10%了,这样是不是电机很快就会烧掉
为了保护电机,前面是不是可以接一个简单的可控硅调压(调速)器
完全外行,请知道的筒子给点建议

网友A:
串可控硅调压,电机会滋滋的响。
如果不需要电机全速工作,串个无极性电容是可行的办法。

网友B:
接保险丝就行了,怕啥啊,要串可以串一个电流一样的24V灯丝卤素灯。

网友:
超10%一般没啥事

网友:
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个自耦变压器降低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可控硅调压,电机会滋滋的响。
如果不需要电机全速工作,串个无极性电容是可行的办法。 ...

看来可控硅不行
但是电机号称有2kw,串电容估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保险丝就行了,怕啥啊,要串可以串一个电流一样的24V灯丝卤素灯。

好主意,谢谢,工作的时候还有灯用

网友:
才10%,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