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如何使用event timer方式触发PDO传输??

楼主(2016-11-25):
Canfestival协议移植到STM32,NMT、PDO、EMCY、SDO等各个功能都运行正常。
我现在使用一个主机带15个从机,主机每2秒发送一次SYNC同步报文,15个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SYNC报文后,用PDO方式把各自采集的电压数据传给主机,
也就说,主机每发一次SYNC,就会收到15个电压数据,这个自然没问题,目前运行良好。。。。。。。
但是,我现在想换个方式。。。。。我不想主机发SYNC来触发从机发送电压数据,我想从机自己定时触发自动给主机发送电压数据。
CANOPEN资料文档里介绍:PDO传输类型有event timer; inhibit timer; change of state; respond to SYNC等,我想让从机定时触发,是不是该用Event timer方式来触发??
我在Canfestival字典里尝试更改Event timer参数值,但貌似不起作用。。。。
不知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二。。。。。
下面截图代码,具体我该如何设置和操作?谢谢!

网友A:
估计CANopen这个,这里应该很少有人能回答上了,加这个扣群:一47九1182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CANopen这个,这里应该很少有人能回答上了,加这个扣群:一47九1182八

已经加了群。。。。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今天折腾了一下,搞定了值改变触发PDO传输。。。。。。
但是那个事件触发还没搞明白。。。。。什么样的事件怎么样触发??

网友:
事件触发就是值改变。

网友B:
Transmission_Type =255;
Event_Timer = 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mission_Type =255;
Event_Timer = 毫秒

如果这样设置:
Transmission_Type =255;
Event_Timer = 100;

我有点想不明白:Transmission_Type =255就是值改变了触发PDO发送,Event_Timer = 100就是每隔100MS发送一次??
感觉有点矛盾,究竟是值改变了触发,还是定时100MS触发??如果再设置一个抑制时间inhibit timer,感觉就乱了。。。。。

网友(2018-03-09):
想明白了楼主,同问

网友C:
canopen假设配置PDO0x1800+n 传输
应该首先配置通讯模式 :在索引1800 子索引01 设置 传输的COBID
                                                      子索引02 设置 传输类型 设其值是“T” 当  T = 1到0xf0 时 表示节点接收到多少个同步信号(SYNC) 后 发送一次PDO
                                                                                                    当   T =  0xfd     时 表示节点接收到一个远程帧后发送一次 PDO    ( 0x1800+n)
                                                                                                    当  T =  0xff      时 表示节点是基于事件发送一次PDO ( 0x1800+n)基于事件方
                                                                                                    式如时间和值改变
以上内容参见 CANOpen Memento  本站内可以下载。

网友(2018-04-12):
楼主的值改变触发PDO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8-05-20):
引用 网友C:
canopen假设配置PDO0x1800+n 传输
应该首先配置通讯模式 :在索引1800 子索引01 设置 传输的COBID

多谢科普,请问大侠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
手上有很多资料,看的一头雾水,现在是了解怎么编写EDS文件,这样就方便定制不同的产品了。

网友(2018-08-29):
引用 网友C:
canopen假设配置PDO0x1800+n 传输
应该首先配置通讯模式 :在索引1800 子索引01 设置 传输的COBID

当  T =  0xff      时 表示节点是基于事件发送一次PDO ( 0x1800+n)基于事件方式如时间和值改变 --------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间到了触发传输,或者值改变也触发传输,两个是或的关系????

网友:
时间触发和事件触发有分别设置的地方。他们是不是能够同时触发没有试过。

网友:
如图定时1000ms配置

网友(2019-07-02):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今天折腾了一下,搞定了值改变触发PDO传输。。。。。。
但是那个事件触发还没搞明白。。。。。 ...

楼主,你好,我请教个问题
这个同步报文怎么实现啊,比如我只有一个驱动器,然后想用同步报文实现位置模式的工作;报文机构就是80 加数据啊;有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