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电源输入保护电路元件参数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在设计工程车辆上的一个电路板,电瓶电源24V的,板子的电源输入端加保护,从NXP官网上找到一篇文章,里面有个保护拓扑结构,这个图中的R1.D4稳压管,R3,D2稳压管,R4不知道怎么计算,请大家讨论并指导。

楼主:
文档中说的是当C3的电压升高大于32V D4稳压管打开导致三极管关闭之后让场效应管关闭。这里的稳压二极管和相关的电阻该如何选择呢?稳压二极管的知识比较欠缺。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档中说的是当C3的电压升高大于32V D4稳压管打开导致三极管关闭之后让场效应管关闭。这里的稳压二极管和相 ...

文档里的这些标准看看还是对设计有很大帮助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档里的这些标准看看还是对设计有很大帮助的。

没有人用到过这种电路吗?

网友:
不太懂硬件,汽车ECU出于成本,很少加过压保护电路,某些实验也只要求几十或者100V持续一定时间不造成损坏就过了,反而容易坏的是静电和感性负载造成的反向电动势,所有一般只加防反接和TVS

网友A:
D1如果用作防反的话,那C1这个电解电容是不是有反接的危险??

网友:
我见过的volvo挖掘机发动机板用2个稳压管串联, 每个22V左右, 遇上发电机故障直接击穿短路, 顺路吧把外部保险丝烧掉

每个二极管大概1x3厘米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如果用作防反的话,那C1这个电解电容是不是有反接的危险??

文档有说明,C1/C2/C3是为了抑制瞬间脉冲的,C1/C2推荐值为nF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文档中说的是当C3的电压升高大于32V D4稳压管打开导致三极管关闭之后让场效应管关闭。这里的稳压二极管和相 ...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
正常情况下(24V):因D4没有反向击穿,Q2不导通(Q2 1和2电压相同),此时Q1栅极为低电平导通,正常供电;
Load Dump时(174V):此时D4反向击穿钳位D4 C端电压,此时Q2导通(Q2 2电压大于1),此时Q1栅极被拉高,Q1截止,切断电源,从而实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如果用作防反的话,那C1这个电解电容是不是有反接的危险??

应该用无极性电容的,手册里说的是几百nF用耐压100V的陶瓷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档有说明,C1/C2/C3是为了抑制瞬间脉冲的,C1/C2推荐值为nF级

看来兄台是认真看这个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
正常情况下(24V):因D4没有反向击穿,Q2不导通(Q2 1和2电压相同),此时Q1栅极为 ...

基本上是这样,去掉三极管 这里的p沟道的mos管就是起到防反接的作用。一般大电流的防反接电路就是用mos管,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
正常情况下(24V):因D4没有反向击穿,Q2不导通(Q2 1和2电压相同),此时Q1栅极为 ...

这个稳压二极管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稳压二极管该怎么选择呢?

应该就是32V吧

楼主:
当电压高于32V, 这个稳压二极管会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电压高于32V, 这个稳压二极管会有什么变化呢

大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图中电压值只是大概说明工作原理)

网友D:
电路中只说了基本的设计原理,在实际的电路中很少这样设计的,实际设计中看设计负载大小,
稳压:可以选择Mofset或者三极管做稳压处理。
抛负载保护:一般电源上抗抛负载可以选择威士的SM8S,国内做的不错的是上海圳耀(实际测试和威士的在一个等级)
防反接: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及mosfet拓扑结构
保险丝;一般在汽车电子中不用自恢复保险丝,特别时大功率的自恢复保险丝,有起火的风险

电路不在电脑中,有几种常用的电路,也可以拆几个大公司的电源电路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图中电压值只是大概说明工作原理)

讲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只说了基本的设计原理,在实际的电路中很少这样设计的,实际设计中看设计负载大小,
稳压:可以选择M ...

不用自恢复保险丝,用什么保险丝比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只说了基本的设计原理,在实际的电路中很少这样设计的,实际设计中看设计负载大小,
稳压:可以选择M ...

抛负载保护这块能否多讲些呢!

网友E:
传一篇论文给LZ参考

网友F:
马克下,明天来拜读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克下,明天来拜读文档。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一篇论文给LZ参考

最优设计和我发表的差不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图中电压值只是大概说明工作原理)

这里的三级管改选择电压多高的呢!标准里写的抛负载电压可以达到好高好高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自恢复保险丝,用什么保险丝比较合适呢。

就是不能用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如果用作防反的话,那C1这个电解电容是不是有反接的危险??

C4才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能用保险丝。

那用什么做过流保护呢?

网友(2017-01-07):
引用 楼主:
不用自恢复保险丝,用什么保险丝比较合适呢。

在汽车里面不能使用自恢复了,一般需要保证设计没有问题,就算是有问题,汽车还有保险丝盒,它会熔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三级管改选择电压多高的呢!标准里写的抛负载电压可以达到好高好高呀! ...

抛负载的电压和车子有关,有的车子抛负载的电压是34V,有的是27V,一般的情况下注意选择好电源和功率器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测试要 过5a的话是比较严格的,12V的抛负载可以达到87V,24V的就更大,实际测量时可能会达到几百V,所以24V重卡上面的控制器很容易失效,一般都是电源那一块,可以用电阻加小功率TVS,也可使用大功率TVS,如果有高边只能用大功率的TVS,不然很容易烧蚀功率Mosf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做过流保护呢?

你指的是电源过流还是负载过流,如果是电源过流只要你的元器件不坏一般很难,负载过流只能从驱动部分着手,一般的都有过流保护或者设计过流保护电路限制最大电流即可。
还有更多的是设计人员臆测的,认为加上保险会更好,其实不然,由于自恢复保险丝的特性,就存在保险丝、线束、负载起火的风险。
个人认为在可靠的设计上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保险丝。况且主线束上已经有了过载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只说了基本的设计原理,在实际的电路中很少这样设计的,实际设计中看设计负载大小,
稳压:可以选择M ...

12V短路过流保护是怎么弄,想过压敏/保险丝/智能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2V短路过流保护是怎么弄,想过压敏/保险丝/智能开关,

你指的是电源侧的还是负载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是电源侧的还是负载侧的?

高端负载测,一般电源下边带了很多负载,每一路负载都有单独的开关,尽量确保一路负载故障不影响其他的负载。5V的我选择可选限流的开关,12V的比较少,目前还在看看用什么方法,要求短路过流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高端负载测,一般电源下边带了很多负载,每一路负载都有单独的开关,尽量确保一路负载故障不影响其他的负 ...

使用智能mosfet,英飞凌的bts,btt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使用智能mosfet,英飞凌的bts,btt等

这样啊,这些都是电流比较大,我一般用的都是几百mA的负载,尽量是可调的。5V用的都是几毛的那种可调负载开关。这种一般都很贵。

网友H:
没用TVS管,简单的TVS管是否可以抑制抛负载时的尖峰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样啊,这些都是电流比较大,我一般用的都是几百mA的负载,尽量是可调的。5V用的都是几毛的那种可调负载 ...

不带保护的器件在汽车上失效的概率是很大,所有端口必须要能够承受对电源短路和对地短路。如果是电流比较小的话可以使用三极管撘一个带保护的电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用TVS管,简单的TVS管是否可以抑制抛负载时的尖峰电压?

12V系统里面可以不使用TVS,前提是你的电源和芯片能够耐受34V的抛负载电压。如果在电源上直接增加TVS,就必须有足够的功率承受抛负载脉冲。
24V就需要特别注意电源设计,现在24V基本都是在烧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带保护的器件在汽车上失效的概率是很大,所有端口必须要能够承受对电源短路和对地短路。如果是电流比较 ...

5V的都有热保护/过流/短路保护,输出电流可通过电阻设定。12V也想找这样的,但是目前看到的手册都是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的都有热保护/过流/短路保护,输出电流可通过电阻设定。12V也想找这样的,但是目前看到的手册都是大电 ...

BTS5180的电流就很小啊

网友(2017-02-10):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能用保险丝。

用一次性的保险丝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是电源过流还是负载过流,如果是电源过流只要你的元器件不坏一般很难,负载过流只能从驱动部分着手 ...

自恢复保险丝的特性,就存在保险丝、线束、负载起火的风险。

说的好!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R4就一个下接MOS的G极。10-100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