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管发热管对不锈钢板加温之状况求教

楼主(2016-11-26):
各位兄弟好

我想要做一个加温台约300c

必须做到非接触式加温且不考虑使用明火

但材质必须使用不锈钢板薄版1mm以下

据我了解不锈钢对于吸收红外线的辐射能效率非常差

请问各位兄弟如果空间里只有石英发热管(加热体)和不锈钢亮面薄板(被加热体)那为被吸收的红外线辐射能会跑去哪?作用在哪些物体上?对于效率上有何影响?

另外若有更好的加温方式的兄弟

请多多指点一下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均匀度要求很高吗?红外不行就上热风,风路设计好也不差,

网友:
热风加热?

网友A:
你说的未吸收的能量肯定还在空间里,既然不锈钢吸收不了多少,那只有红外管吸收了,红外管的温度会升高,对流加热就增大,最后对流散热跟不上加热,红外管过热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匀度要求很高吗?红外不行就上热风,风路设计好也不差,

是的 均匀度要求比较高

我需要温区分开 热风可能不大行

楼主:
热风无法设计温区

谢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未吸收的能量肯定还在空间里,既然不锈钢吸收不了多少,那只有红外管吸收了,红外管的温度会升高,对 ...

你说的这是应该会发生的

不过灯丝吸温应该也是有个极限在

总不可能无止尽上升到烧毁为止

目前是有想要对不锈钢做表面处理

深色来增加辐射热吸收

不考虑喷涂方式

可以用化学电镀皮膜染黑之类的 但是要求对人体无害的制程

不锈钢表面处理手段好像很少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熟悉这一块的

网友B:
铝箔 怎么样

不锈钢一热就变黑了

网友A:
铝板做阳极氧化,有的铝板屈服强度挺高的,不差钱用铝块上加工中心,再做表面处理。

网友:
电磁炉电磁炉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箔 怎么样

不锈钢一热就变黑了

不锈钢使用在两三百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做阳极氧化,有的铝板屈服强度挺高的,不差钱用铝块上加工中心,再做表面处理。 ...

我讨论不锈钢

没法用铝材

网友:
循环热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均匀度要求比较高

我需要温区分开 热风可能不大行

谁跟你说热风无法分区的?以前公司的彩涂线就是热风循环炉,刚刚的分了8个区。当然再以前的技术是红外加热,其实就是电炉丝,炉子里面是易燃易爆,但是还不是不燃不爆,看你咋设计而已。
内部加热就是烘干刚涂的油漆,你懂的,易燃易爆。

网友:
买个电热毯吧

网友(2017-08-03):
电磁加热可以实现非接触加热,要看你加热功率,可以加热不锈钢。就是电磁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