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usb3300的芯片模块,不停的读取u盘数据会死机?

楼主(2016-11-26):
请教下,使用usb3300的芯片模块,不停的读取u盘数据会死机?

图片 1:
这个是正常读写状态时的指示灯情况,上面的灯是指示给u盘供电,下面的那个指示灯是电源指示灯

图片 2:

不正常

请教下,怎么会这样啊 ??

网友A:
板子走线多长,看起来还做了转接,走线很随意,尽量把线做短吧,先排除PCB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走线多长,看起来还做了转接,走线很随意,尽量把线做短吧,先排除PCB的原因吧 ...

pcb走线我做了等长的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电源有问题,更换 电感 解决了

现在效果刚刚的

网友:
>更换 电感 解决了

I didn't see where is the inductor?

网友(2020-06-09):
引用 网友A:
板子走线多长,看起来还做了转接,走线很随意,尽量把线做短吧,先排除PCB的原因吧 ...

使用杜邦线可以吗?为何要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电源有问题,更换 电感 解决了

现在效果刚刚的

我的,也是,不知道为何就是不行,可以发你程序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