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类似这样的圆角,拼版后会是怎样情况?

楼主(2016-11-27):
例如拼10的情况下位于中间的四个角之间是啥情况?

网友:
还是圆角 没区别 挖空了

网友:
没有邮票空连接,直接用VCUT是做不出这样的圆角的,

网友:
能做到近似圆角,多少会有些毛刺,掰开之后,如果觉得不好,自己锉刀修一下。

网友:
楼上+1  我做过  不过手头现在没图

网友A:
圆角不大的话,就酱:
(示意R3圆角,1.0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角不大的话,就酱:

(示意R3圆角,1.0铣刀)

感觉这样还不如直接倒角呢

网友B:
这样拼版. 圆弧可以完美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拼版. 圆弧可以完美保留.

这样就加工艺边了
加多少?
加的面积是否算到价格里面?

网友:
一般板厂工艺边都算面积的

网友:
工艺边当然算在总面积里面
PCB是算最大尺寸的

楼主:
那这工艺边是嘉利创增加还是自己加?拼版是嘉利创帮忙的那种

网友C:
可以无间距拼板,圆角的类似于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无间距拼板,圆角的类似于这样。

这个在VCUT的板边还是有毛刺,不顺滑。工艺边的地方可以多锣掉一些。但板与板没留空,就会有毛刺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VCUT的板边还是有毛刺,不顺滑。工艺边的地方可以多锣掉一些。但板与板没留空,就会有毛刺存在 ...

您的需求可以这样有间距拼板,只是需要自己帮拼好文件或是第三方平台一对一个性化收费工程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需求可以这样有间距拼板,只是需要自己帮拼好文件或是第三方平台一对一个性化收费工程服务。 ...

这样岂不是增加很多成本啊,在以分计算的时代里,还是算了吧
原本是单面的,改双面已经增加很多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面价格更高
圆角不用管的,PCB厂会处理好,

如13楼,中心的地方,不会圆滑的
掰开处理,就不能上机器贴片了,太小了。即便能凑合,效率太低了。
不圆滑还不如直接直角的好了,省钱,省事

网友:
圆角看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岂不是增加很多成本啊,在以分计算的时代里,还是算了吧
原本是单面的,改双面已经增加很多成本了 ...

增加面积是会增加成本。

网友:
还是想点办法去掉这种圆角,机加工还是直的方便。该要的还是得要,比如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