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图片中的暗斑?

楼主(2016-11-27):
如下图,如何检测图片中的暗影?

从灰度图来看,灰度相差不大,只是灰度值稍为低一点的像素,集中在某个区域,形成了人眼能看到暗斑。

谢谢。

网友A:
对比度增强--->求亮度平均值--->以亮度平均值为参考进行二值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度增强--->求亮度平均值--->以亮度平均值为参考进行二值化

不行啊,四角的灰度值,比暗斑的灰度值还低。

这样做二值化,四个角本来不是暗斑的,也会二值化成暗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四角的灰度值,比暗斑的灰度值还低。

这样做二值化,四个角本来不是暗斑的,也会二值化成暗斑的 ...

那就对比度增强---->锐化---->边缘检测,如果类似圆形的闭合图形,就是暗斑了。

网友:
黑斑或者白斑就是曲面上的一个洞(峰),检测梯度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
把整体平均值算出来,再以一个比平均值稍低的值作为比较值去比较.

网友:
一阶滤波应该可以出来的

网友:
如果还不行可以二阶滤波不过好像阶数不能太多否则精度降低了

网友:
滤波后可以去边,然后求平均值,加权应该可以出来了

网友:
二值化之后画成圈圈再求圆心位置?

楼主:
谢谢。因为光照不均匀、四角有暗角等问题,我尝试了很多二值化的算法,包括全局、局部等算法,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B:
两个问题:
1:究竟是想检测出缺陷,还是说要检测出缺陷,并且这个缺陷的形状也要判断?
2:用来检测什么?这个暗斑与周围的像素灰度值差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究竟是想检测出缺陷,还是说要检测出缺陷,并且这个缺陷的形状也要判断?
2:用来检测什么? ...

1、只检测出有这个缺陷,不判断形状。

2、这个暗斑与周围的像素灰度值差了多少才算是暗斑,这个阀值要求是我们可以调的。

网友B:
那就应该可以检出了。之前做AOI时候,灰度值差异在3以上,基本都可以很可靠的检出。主要是要逐个像素点之间进行比较。不能用统一的灰度值二值化后去检测,这样的检测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应该可以检出了。之前做AOI时候,灰度值差异在3以上,基本都可以很可靠的检出。主要是要逐个像素点之间 ...

请教一下,逐个像素点之间进行比较,那用什么现有的算法的?因为我看了边缘检测的算法,好像是类似这样的的算法。

我使用边缘检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主要是原图没有经过处理,直接边缘检测,非暗斑的地方,梯度也很大,也就是边缘检测算法的阈值好像也不好调。

网友C:
简单的做一下,用傅里叶变换到频域,再滤波,然后将4边的一定区域去除,选取灰度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图像,结果如下,不知道通用性如何:

网友:
楼主可否这样搞一下:使用模版的方法去检测?使用二值化后的一个标准没问题的模版图形与被检测的图形相减。

Mat img1 = imread("/Users/guiminhuang/Downloads/test.jpg");     //被检测图形
Mat img2 = imread("/Users/guiminhuang/Downloads/Standard.jpg");//模版图形

cvtColor( img1, img1, CV_BGR2GRAY );
cvtColor( img2, img2, CV_BGR2GRAY );
subtract(img2, img1, img1);

threshold(img1,img1,value,255,CV_THRESH_BINARY);
imshow("test1",img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做一下,用傅里叶变换到频域,再滤波,然后将4边的一定区域去除,选取灰度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图像,结 ...

你这效率高,用的matlab吗?

网友:
单个点比较的话,就是一个点与周围一定距离的8个点灰度值进行比较。如果这个点与周围点差异比较大,则标记为特征点,记录坐标。所有点处理完成后,根据这些点的这些坐标生成一副二值化后的图像。再对这个图像进行轮廓查找即可。
上面提及的相减办法也是可以的。不过要先对图像滤波处理后,然后动态生成模板图像,然后两幅图像相减,最后得到差异图像。然后对比度提升之后,直接二值化就可以了。具体效果要自己去试一下。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热心回复,谢谢。

我已经看到别人的实现方法,不知用的是opencv还是halcon,因为中间亮四角暗,所以采用了如下图的辐射方式,应该是分区计算了,我看了演示,非常准确地把暗斑找出来并用红框标示出来了:

网友:
算法:先大范围模糊,然后用原图减当前图
用VB写了一个程序,可以把参数调调,楼主试试,看能否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