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换了一相后远程抄表功能会影响吗?

楼主(2016-11-27):
为了组成三相电(我们村不给申请三相电),想把农村老家的一个电表迁移到同一个变压器下的另一颗电杆下,可能不在同一相电源上。不想通过电力公司,想自己改接,这样做会影响远程抄表吗?电力公司是否会检测到?有懂远程抄表的朋友给点建议吧!

网友:
看具体载波方案。一般不影响

网友A:
如果在国网范围的,是不会不让申请的。申请临时用电即可,强电的这东西,你接触不多就不要弄了,不说这方法行与不行,万一出点事故就惨了。另外告诉你,国网范围的不让装就打95598,非常有用。

网友A:
如果采集是载波的,同一变压器不会影响。如果是GPRS传送的一般会有影响,规定是最多带32只,但实际使用看距离远近,最少时带一只的也有。如果出现电表信号丢失,会影响线损等,电力部门会有人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国网范围的,是不会不让申请的。申请临时用电即可,强电的这东西,你接触不多就不要弄了,不说这方法 ...

电力局说是我们村的变压器超负荷,不能再申请三相用电,这几年过去了还是一样的说法。这种情况打95598还管用吗?还有那个临时用电也用不长吧?是不是几个月后就又会被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集是载波的,同一变压器不会影响。如果是GPRS传送的一般会有影响,规定是最多带32只,但实际使用看距 ...

就是把表移到150米外的另一棵电杆上,回头我拍下电表发上来看看,应该是载波的。电表信号丢失?这么说我自己拆下来 再装上他们也会来看?不行我等他们停电时再弄。爬电杆的装备我有,我看他们装电表的工人操作时连手套都不戴,拿把钳子就搞定了。

楼主:
原来老宅有一个电表,前几天刚申请了一个新电表(新盖房子免费安装),这两个电表已经分别装到两相上。我再把另一处之前装的电表迁移过来装另一相上,就可以组成三相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表移到150米外的另一棵电杆上,回头我拍下电表发上来看看,应该是载波的。电表信号丢失?这么说我 ...

电表之前的产权是他们的,他们可以随便搞,不代表你也可以随便搞
另外你如果这样组成 三相电,感觉很容易就变成缺相什么的,所以缺相保护要重点搞一下

网友B:
这样太危险么,强电不建议随便动,如果负载不大,可以考虑把220变为三相380,加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表移到150米外的另一棵电杆上,回头我拍下电表发上来看看,应该是载波的。电表信号丢失?这么说我 ...

哇。。。停电时弄?
不怕突然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危险么,强电不建议随便动,如果负载不大,可以考虑把220变为三相380,加电容就行了 ...

有15KW呢

网友:
上面几位兄弟说的很对,电表的产权不是你的,不可自己移动。等停电时移动万一突然来电小命都会不保。而且你的15KW肯定是工业用电了,电价都是不一样的,查到是要罚违约金的。

网友:
浙江对95598是非常有用的,其它地方不肯定。变压器容量不够供电局会增容的。

网友:
这么干前题就不对,不会有你后面的问题

网友:
三个电表后组成三相电,电表不一定可以。

买个变频器不可以吗?

网友C:
在我这里,楼主最需要做的是找关系,也许男方不这么官僚,但是怎么做都是错,唯一就是找关系让你的表合法化,否则随时可以给你开罚单

网友:
劝楼主一句,以前和输配变打交道,一直听说农村私自拉电每年电死的不在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这里,楼主最需要做的是找关系,也许男方不这么官僚,但是怎么做都是错,唯一就是找关系让你的表合法化 ...

精辟!之前问过装电表的施工方,他们说移表可以直接找他们(听口气似乎他们移表后也不用告知供电局),看来还是找他们算了。

网友D:
对楼主的做法可行性表示怀疑,你能恰好找到是3个相位的电?从3个地方接过来未必是

网友E:
楼主放弃吧,为啥??费控表是同时检测零线与火线电流。如果楼主接y三厢电机,结果就是打啵电费,还会被监测到零线电流异常。所以楼主放弃吧。而且不同费控表不能共用零线会出现多出电费问题。就是防止偷电的功能。唯有大队集体申请变压器扩容然后你申请入户3相4线。我家就是50的铝线到家门口。3相4线

网友:
记得有种罪名叫 私拉乱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的做法可行性表示怀疑,你能恰好找到是3个相位的电?从3个地方接过来未必是 ...

三相电力杆就栽在我家里,上面直接标着A、B、C、O ,3个相位电清晰明了,现在我已经通过这棵杆子下的两个电表取得了两相38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放弃吧,为啥??费控表是同时检测零线与火线电流。如果楼主接y三厢电机,结果就是打啵电费,还会被监 ...

我看旁边的三相表箱里的电表接法,和我用三个两相表接出来的一样,现在暂时用着两个电表接出来的两相380V接氩弧焊机,只能先用着看了。

网友B:
既然容量都不够了,你还接15kw,压降太大了,家里电器都不正常了,没人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容量都不够了,你还接15kw,压降太大了,家里电器都不正常了,没人找你

两相380V就只接8K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