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有刷和无刷电机低速性能哪个更好呢?

楼主(2016-11-27):
请教个问题,无刷电机力量很大,速度也够快,可是我有个疑问,速度很低的时候  是不是无刷(四轴飞行器用的那种)电机性能不如有刷好啊?

网友A:
理论上差不多吧。都是电磁铁与磁极交互,只不过有刷线圈在转子上,无刷线圈在定子上。无刷唯一麻烦的地方是必须得有霍尔传感器获取位置,否则转不起来。
四轴空心杯用的比较多,一般是有刷的,因为四轴经常面临启停等快速响应的情况,有刷的更容易实现。

网友B:
无刷要低速特性,加个减速机,就好了,出力还更大喔~。

网友:
无刷电机还是优势多,外转子和内转子都能做的低转速,同样转速碳刷的消耗都是浪费

网友C:
有个转矩特性,可以评价电机的转矩情况;
无刷典型的低速和启动转矩小,也就是转起来能带动的负载,低速或启动可能就卡住了;
有刷永磁电机的启动力矩和低速转矩都很大,比无刷好很多,所以低速用途,有刷在转矩上优势极大。

但有刷 EMC 和寿命等都是问题。无刷的电机中,只有 SRM 的低速转矩特性可以比拟有刷电机(凸极电机等没有详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差不多吧。都是电磁铁与磁极交互,只不过有刷线圈在转子上,无刷线圈在定子上。无刷唯一麻烦的地方是 ...

嗯 做位置控制应该是没啥差别的 我们主要要控制速度 看了5楼的说法 我个人倾向用永磁有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要低速特性,加个减速机,就好了,出力还更大喔~。

  是啊 减速机可以用同步带和涡轮蜗杆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转矩特性,可以评价电机的转矩情况;
无刷典型的低速和启动转矩小,也就是转起来能带动的负载,低速或 ...

谢谢大神指点啊  我觉得还是用有刷来做试试吧  我们的东西主要控制速度 ~ 位置不敏感的

网友D(2017-03-25):
有刷的低速好。无刷的低速门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的低速好。无刷的低速门槛高

请问大侠~无刷的低速很难做吗 如果用TI的 foc方案,我这比较菜的能做好低速么~~~现在用的有刷电机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无刷的低速很难做吗 如果用TI的 foc方案,我这比较菜的能做好低速么~~~现在用的有刷电机 ...

先解决痛点。。。你痛点要是在电机,就好好搞电机,不在电机,就不要放精力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解决痛点。。。你痛点要是在电机,就好好搞电机,不在电机,就不要放精力在这上面 ...

多谢前辈 痛点还不在电机上。现在用的有刷+减速箱挺好的,只是我自己想试着用无刷,以为这样可以用很小的减速比就实现功能了~把减速箱用同步带替换掉~

网友:
有刷无刷低速都是问题,需要考虑速度响应到什么程度满足使用需求。另外永磁同步应该不错

网友:
永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