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晶12864绘图模式可以显示6*8的字符吗?

楼主(2016-11-27):
用液晶12864绘图模式可以显示6*8的字符吗?求各位坛友指点、指点,

网友A:
绘图模式任意大小都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图模式任意大小都可以的啊~

要在同一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图模式任意大小都可以的啊~

在界面任何位置都可以显示6*8的并且可以用来定时、数字变化。在同一界面其它地方显示,其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界面任何位置都可以显示6*8的并且可以用来定时、数字变化。在同一界面其它地方显示,其它的。 ...

这就是画图模式~你爱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网友:
绘图模式可以控制任意一个点,你说呢?

网友:
重新取模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直接搞不行,要用缓冲区。

网友C:
字模是自己定义的,没有啥不可能。

网友:
为啥会这么问呢?绘图模式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图画。你画啥样就是啥样。

网友D:
其他字体的显示正常了吗?感觉LZ根本就不会字符显示

网友:
就跟你自己画画一样...

网友:
一个界面一张图片 刷图片  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直接搞不行,要用缓冲区。

有读指令的

网友:
开辟一个内存缓冲区,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然后整体送到液晶屏,刷新整个屏幕

网友E:
所有6×8的字符做成字模存在flash里,用到的时候直接调数据刷新指定区域。有RAM当然好,如果RAM不够用,也就只能边译码边送显了,销量速度低点,但是省资源啊

网友:
这 12864 的屏不用说要使用 6×8 的字符了,若想要让其显示 1x1 与 0x0 甚至到 128x64 的字符都是可以滴 !...

网友:
绘图模式  重新做字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楼主自己做字模,多大都行。如果楼主打算用现成的,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字体的显示正常了吗?感觉LZ根本就不会字符显示

打点的方式可以显示字符,但是速度慢,也不晓得囊个解决。后面就想到用绘图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6×8的字符做成字模存在flash里,用到的时候直接调数据刷新指定区域。有RAM当然好,如果RAM不够用,也 ...

取模后,怎么做成6*8的字符?可以提醒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点的方式可以显示字符,但是速度慢,也不晓得囊个解决。后面就想到用绘图的方式。。。。 ...

建议你去下载些显示程序看看先,只要一种显示出来了其他字体也都是一样的显示,只是显示的时候修改下字符的宽度和高度就可以了。字体的取模方式需要保持一致

网友:
可以的,看下是 行模式 还是 列模式,按要求取模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模后,怎么做成6*8的字符?可以提醒哈吗?

楼主折腾的如何了?我折腾好久都没有折腾出来,内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模是自己定义的,没有啥不可能。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