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FX1N PLC V1]基于论坛开源plc的arduino版本(stm32)

楼主(2016-11-27):
玩过上一个版本的网友(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6768-1-1.html),
常问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板子,我也很困惑,不知道该推荐什么样的板子合适,
这次用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版本了(我购买的时候是10.5+3元邮费,这两天看似乎只要9.9+3元),价格非常合适。
除第一次下载bootload需要一根串口线,或者jlink,其他正常开发,完全不需要外接任何硬件,非常方便。

文件夹中有三份arduino中建立stm32环境的文档,可仔细参考。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 ... amp;highlight=stm32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 ... amp;highlight=stm32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 ... amp;highlight=stm32
环境建立完毕后,可以打开文件编译,进行测试。
我用GX Works2,测试通过。

问题和求助:
在GX Works2下回读程序,以及校验程序测试没有通过,我抓了下包,发现GX Works2发了
[STX]E41805C0F00[STX]63
因为我没有FX1N,所以没法进行完整测试,怎么改进。
如果你有FX1N,请给我做一下回读程序的完整测试,把数据包发给我,我可以试着解决,十分感激!

声明:
三份安装arduino环境的文档,是我从网上找的,版权属于原作者。
本开源PLC,arduino版,版权属于本人和论坛。如果需要在其他网站发表,需要论坛(阿莫)和本人同意!

网友:
arduino的PLC?不错,先记下,回头试试。

网友A:
求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购买地址

tabao上一大把啊

网友A:
运费3元的,想顺便买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费3元的,想顺便买点别的

随便买吧,我就搜索stm32f103c8t6,而后按价格排序,一个个往下看,手机客户端比电脑上买好像要便宜2元,呵呵,其实无所谓了,最不济也要不了20元,几乎是是随便买

网友:
路过,记下标号,下次试试

楼主:
希望有FX1N的网友可以抓一下数据包,这样我可以进一步分析,十分感谢

楼主:
不能回读的问题,已经处理掉了。下一个版本更新下

楼主:
谢谢关注,如果能多提意见那是最好了

网友B:
FX1N,FX2N之类的只是设备标示不同,另外寄存器多少有一些出入。指令集都是一样的。 几年前分析过三菱plc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N,FX2N之类的只是设备标示不同,另外寄存器多少有一些出入。指令集都是一样的。 几年前分析过三菱plc的 ...

现在可有相关资料,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命令帧,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STM32Unio_开源PLC,谢谢

网友C:
我是用plc的,主要用欧姆龙的

网友D:
这个好,小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plc的,主要用欧姆龙的

可以玩玩,提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小巧方便

多提宝贵意见
一起玩

网友E:
刚好有这个核心板,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这个核心板,学习一下!

多提意见!有意见我也好修改提升。

网友F:
我也买了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个,试试看

这几天宝上好像只要12块包邮了,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么便宜的,有问题请跟帖,我会修正,回复。

网友G:
赞楼主一下、发个三菱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楼主一下、发个三菱通讯协议

非常感谢支持。

网友(2017-01-14):
感谢 大神们的分享

网友H(2017-04-13):
arduino的PLC,没有接触过。。完全不懂,见到的都是stm32搞的仿三菱,但是还是觉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duino的PLC,没有接触过。。完全不懂,见到的都是stm32搞的仿三菱,但是还是觉得很厉害 ...

你似乎是没高明白,这个是arduino环境下开发的,就像在keil下开发的一样,都是仿照的三菱PLC,这个也是stm32的,

网友I(2017-08-24):
可以使用三菱的PLC软件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使用三菱的PLC软件下载吗

上面不都是写的很清楚吗?自己看看说明在玩,很难吗?

网友:
还在玩么?太好了,我来的晚以为再也赶不上趟!!

网友J:
我这有三菱的PLC,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有三菱的PLC,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

我最近没时间玩这个,如果你测试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反馈给我,或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改,或者提建议,都很欢迎

网友:
我买个小板试试,有问题反馈给你!

网友J:
买了两块包邮费27!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了两块包邮费27!

有问题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了两块包邮费27!

这个代码比第一个要好一点,当然肯定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最近一直很忙,没时间去玩这个

网友:
我不懂的太多,估计进度会很慢!

网友:
应该下载Arduino_STM32-master,你的教程标成了下载STM32duino-bootloader-master,后面图片显示的对不上号,还好看到网站的左边显示的是Arduino_STM32-master。下载后这个就对上号了。

网友J:
还有我下载的arduino-1.8.4新版本的,安装了Arduino_STM32-master,在软件的  工具-开发板中选择了     STM32F103R   编译后没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我下载的arduino-1.8.4新版本的,安装了Arduino_STM32-master,在软件的  工具-开发板中选择了     STM ...

祝你成功

网友:
换了电脑出现了你说的那个错误。可是库管理器找不到 arduino samd boards(32-bits arm cortex-m0+) by arduino

网友:
找到了,位置没有找对!对不住!

网友:
我也买了个小板,照着楼主的教程做,用stlink把generic_boot20_pc13.bin烧进去了,但是arduino一直连不上,设备管理器里面maple serial这个驱动也装上了,IDE用的是Arduino 1.8.2

网友J:
和操作系统有很大关系,win10 64位,测试通过,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原来用WIN7 32位,第一次驱动装上后,是maple DFU,下载程序时找不到端口!
第二天驱动装不上了,出现了maple?

网友:
引用 网友J:
和操作系统有很大关系,win10 64位,测试通过,非常感谢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 x64,今天又折腾了很久终于连上了,不过估计是编译以后文件比较大,ARDUINO IDE经常上传失败,多上传几次就成功了,试了下用GX WORKS能下载程序,还没找到程序里面和IO口对应的地方,不知道下载后执行是否正常,我找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win10 64驱动没用自己找,它自己就连上了,不过时间有点长,直接出现COM口!选择对应COM口,下载程序没有问题!挺顺!

网友:
刚玩几次小板就坏了,现在STLINK能下载程序,USB口不认了,重新下载arduino固件也不行了,看来得再买一个

网友(2018-08-14):
先收藏下,不知最近有更新不

网友K(2018-09-17):
楼主的第二版呢?回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Arduino 还可以做PLC,学习了

改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第二版呢?回读问题解决了吗?

我只是以前无聊的时候写着玩的,我们有PLC,如果你有三菱的,可以尝试比对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H(2019-01-17):
这个要流程下。。感觉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流程下。。感觉不错的样子

转眼几年了,希望这个可以让你玩的开心

网友L(2020-06-01):
楼主,这个开源fx1n关于回读程序有更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开源fx1n关于回读程序有更新么?

最近几年没搞,你可以搞搞,升级一下

网友(2020-07-02):
PLC直接用硬件最小系统板抗干扰不行吧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G:
赞楼主一下、发个三菱通讯协议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