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莫入,后果自负!国内的大车床铰断人体。(转载)

楼主(2016-11-27):
睡前请最好关闭本帖,不然后果自负!

2016年11月24日15:00多,南通特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该厂一名约28岁女职工储某双(西场储洋村人)在操作机器时不幸遭遇飞来横祸,身体遭机械力量分离,不幸当场殒命。。。

又是大车床,又是车长轴,像是衣袖卷入长轴上而造成事故。。。

还是不打码了,这样警醒效果更好。

再次发布车床和铣床的操作规章制度,大家引以为戒:

为保证车削加工的安全,操作者应做到: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敝开,长发要戴防护帽,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应在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取下卡盘。
(3)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应注意距离,不要靠近。
(4)用顶尖装夹工件时,顶尖与中心孔应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和中心孔擦净。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5)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床部分应有标志。
(6)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7)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1.5倍,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的少而平。
(8)除车床上装有运转中自动测量装置外,均应停车测量工件,并将刀架移动到安全位置。
(9)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除,严禁用手拉。
(10)为防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应把刀具移动到安全位置,不要让衣服和手接触工件表面。加工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持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速度不宜太快。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
(13)那些首饰,特别是项链、手链和垂下来的耳环一类,全都要脱下。
(14)吃了药,不管中西药或是喝了酒都不要操作机械。
(15)有咳嗽或喷嚏也一样不要操作机械,突然而来的咳嗽和喷嚏对操作机械是很危险的。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

1、工作前,穿戴好劳保用品,如:扣好衣服,扎好袖口。女同学必须戴上安全帽,不准戴手套工作,以免被机床的旋转部分绞住,造成事故。
2、未了解机床的性能和未得到实习指导人员的许可,不得擅自开动机床。
3、起动机床前必须检查机床各转动部分的润滑情况是否良好,各运动部件是否受到阻碍,防护装置是否完好,机床上及其周围是否堆放有碍安全的物件。
4、装夹刀具及工件时必须停车,必须装夹得牢固可靠。
5、机床运转时不得调整速度(扳动变速手柄),如需调整铣削速度,应停车后再调整。
6、机床运转时,操作者不允许离开机床。
7、注意铣刀转向及工作台运动方向,学生一般只准使用逆铣法。
8、切削用量要选择得当,不得随意更改。
9、铣削齿轮用分度头分齿时,必须等铣刀完全离开工件后方可转动分度头手柄。
10、工作中必须经常检查机床各部份的润滑情况,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停车并向实习指导人员报告。
11、工作完毕应随手关闭机床电源,必须整理工具并做好机床的清洁工作。

条条规程血染成,不能再用血验证。建议每位使用车床和铣床的朋友,打印一份,悬挂在车床和铣床上方,时时提醒。
愿各位朋友,安安全全,快快乐乐的玩车床和铣床。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A:
现在机器人技术已经很足够用来操作这些危险机械了,希望可以推广机器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人技术已经很足够用来操作这些危险机械了,希望可以推广机器人技术。。。 ...

早就有专门的数控车床系统,就是前期投入大,以后维修也要比较多的费用。
一般不是批量生产、制作修配零件、业余DIY等还是大量使用手动车床。

网友:
安全生产无小事,有什么安全隐患早发现,早解决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老掉牙的机床,不淘汰还会吃人。

网友:
带状切削很危险, 除了不能用手去弄外, 也不能用脚去踢,要用铁钩或者铁钳去动。 之前有人因为周围有带状切削,用脚踢了一下, 脚被割了一个很深的口子, 他说当时踢带状铁屑的时候,那铁屑非常纤细,被割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 过了一会,感觉脚湿了,有痛感了才发现。流了很多血

网友:
阿弥陀佛...

网友:
死者已逝,安息吧!!!!!

网友:
好吓人啊好吓人

网友B:
建议以后发这类图的时候打个马赛克。

网友:
哎,愿逝者安息

网友:
不要发马赛克,发马赛克的无法震撼人心;实在要打马赛克就打脸就行了;
虽然我不做机械,但是每次看到,就会让我觉得人体是多么脆弱;
这样,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以及使用强电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以后发这类图的时候打个马赛克。

打马赛克,警醒作用降低了。

网友:
好可怕呀,还是打马赛克吧,看了之后头皮发麻

网友:
好恐怖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马赛克,警醒作用降低了。

建议至少把面部打下马吧,以示对逝者的尊重。

网友:
以后摸强电的时候一定小心,谢楼主

网友:
工业上的任何东西都要万分小心,按规范作业

网友D:
沒穿工作服嗎?為甚么卸刀的扳手還在刀架上?

网友:
我的妈呀,吓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穿工作服嗎?為甚么卸刀的扳手還在刀架上?

看样子是没穿。有些人为了方便换刀,就偷懒把扳手一直放在上面。

网友:
我老家的。。

网友:
教训,二字,最大的意义在于: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而非自身得到教训!!!!!!
爱唠叨、爱啰嗦的人都是关心你的人。

网友:
太可怕了,生命如此之脆弱。

网友:
在安全面前,请不要有任何借口。

网友:
好可怕啊,安全第一!!!

网友:
晚上睡不好觉了

网友:
太可怕,安全第一。 工业现场很危险!

网友E:
逝者安息。。。。

不过那台手机,就流入二手市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逝者安息。。。。

不过那台手机,就流入二手市场了么?

听说以前有人从殡仪馆的尸体上偷西装出来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