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数据输入32阶FIR滤波器,输出要求是16位,怎么截位?

楼主(2016-11-28):
我将16位的数据输入到FIR滤波器,经过滤波器后的输出位宽要求也是16位,请问怎么截位比较好?有什么通用的方法或者截位原则吗?是在运算过程中截位还是在最后输出的结果中截位比较好?

网友A:
截结果保证计算精度。

网友B:
简单点就输出结果取高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输出结果取高16位

这样是不是太粗略了,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吗?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结果保证计算精度。

具体怎么操作截位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选择用整型运算,四舍五入截高位

网友:
数字滤波器归一化的增益=1,所以你计算假如系数整型化为32768,那你评估各次乘加范围不溢出的范围然后丢掉结果的低1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