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foc的电流环pid出来是Vq Vd?

楼主(2016-11-28):
如题

为什么经过pid后  iq就变成vq? 怎么理解

网友:
看DQ轴电压公式

网友A:
因为Uq和Iq之间本身就存在这样的比例积分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Uq和Iq之间本身就存在这样的比例积分关系

确实这样!!

网友:
只要之间有关系,就可以pi控制。

网友:
因为电压跟电流是耦合的呀,要控制电流大小就调整电压大小。

网友:
就像控制你控制水流大小要控制阀门大小一样

网友(2019-03-05):
本质是用电压控制电流,因为电流不能像电压那样直接给出。这也是为什么要有电流环的原因

网友:
因为你是pwm输出,就是只能调压,降压,可以设置降多降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