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功耗评估方法求教?

楼主(2016-11-28):
假设,现在有个BLE单片机,以2540或51822为例:

1. 10s种启用一次SPI,读取外围AD芯片一个结果,结果按6个字节算。
2. 180s求一次AD平均结果,并按此周期外发notification,字节数按16个字节。

另外:
1min种蓝牙芯片AD采一次电量,发送出来。

1.请问怎么评估这个蓝牙芯片工作的平均电流。
2.中间断开重连的广播功耗如何计算。
3.连接间隔的功耗怎么计算。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比较准确。主要目的是为了选电池!

网友A:
买个安捷伦的直流电源分析仪直接测一个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安捷伦的直流电源分析仪直接测一个周期的

希望先有个计算方法,然后验证一下,最好!

网友:
最省电的方式是,不工作的时候进入深度睡眠,需要发送数据时,唤醒系统快速回连,快速发送.
保持连接的频繁唤醒本身就非常耗电.

网友:
一个状态的工作电流乘以工作时间得到消耗的maH,分段计算一个周期内各个状态的消耗,再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