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下 stm32xx usb -> vcp 的程序啊,HAL 库版本的?

楼主(2016-11-28):
谁能提供一下 stm32xx usb -> vcp  的程序啊,HAL 库版本的

我自己使用CubeMX 自动生成的 vcp 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然后连接usb线后,电脑端没有任何反应 。

网友A:
VCP的没弄过,CDC的好像可以。
另外可以用HID的,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P的没弄过,CDC的好像可以。
另外可以用HID的,免驱。

我想把 usb 作为 串口来使用,如果你有的话,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

网友B:
用cubemx 5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ubemx 5分钟搞定。

我也是使用 cubeMX 生成的啊,怎么我的下载到单片机后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啊 ??

而且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硬件我测试过 u 盘的读写 是正常的,所以可以确定硬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stm32f103的话需要外接1.5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 usb 作为 串口来使用,如果你有的话,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 ...

我有点怀疑是驱动安装有问题,你的板子连上电脑可以看到未安装驱动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的话需要外接1.5K电阻

我使用的是 usb3300 这个模块,在网上买的,貌似是微雪的

使用这个模块 读写u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怀疑是驱动安装有问题,你的板子连上电脑可以看到未安装驱动的设备吗? ...

电脑识别不到啊 ,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连接电脑,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usb是使用的 微雪的 usb3300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我测试读写u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配置如下:

另外如果有出现 未安装驱动的设备,那是不是就说明程序配置及运行基本是正常了,问题就在电脑上的驱动啊 ??

网友A:
我看了一下usb3300就是个USB控制器,这样的连接电脑的不是F103.你用F103生成代码没用,你看看usb3300的资料,控制usb3300来做US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usb3300就是个USB控制器,这样的连接电脑的不是F103.你用F103生成代码没用,你看看usb3300的资料 ...

你好,昨天又重新捣鼓捣鼓了一下,现在可以使用 了,

原因是我吧 驱动类选择错误了,

这个程序是可以实现 单片机使用 usb 发送数据到 pc上,需要连接好usb先

设置好串口的端口号,另外波特率貌似没有什么要求,随便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我使用现在 9600,1382400 都可以正常通信,这点表示不解啊

另外还有个使用电脑串口 发送到单片机的信息,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接收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昨天又重新捣鼓捣鼓了一下,现在可以使用 了,

原因是我吧 驱动类选择错误了,

不是很理解你USB是接在STM32上的还是接在usb3300 上的。
另外如果上传可以了,下发数据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USB是接在STM32上的还是接在usb3300 上的。
另外如果上传可以了,下发数据应该也没问题。 ...

usb线是接到 usb3300 这个模块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线是接到 usb3300 这个模块上的,

这个芯片没有内嵌USB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内嵌USB协议吗?

应该是有吧,这个芯片基本不用去管他,只需要配置好好 io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7-01-13):
相信 CubeMX  能给你配置好,你就完了,很多BUG在里面的。他们没有测试,让我们来测试的。 刚刚放出来 的版本 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