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调节阀的PID控制思路

楼主(2016-11-28):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就是空气源热泵控制器,其中电子膨胀阀需要进行控制,目前业界有区间控制和PID控制两种方式。区间控制大致是根据环境温度和水箱温度划分区间,不同的的区间对应不同的阀门开度,总体来说一般有10个开度左右。PID控制是根据蒸发器的过热度进行调节,所谓的过热度大概就是蒸发器入口温度和出口温度的差值。电子膨胀阀的电机是步进电机,全开或全关的步数是500步。可能论坛里做这个东西的人极少,所以我换成了流量调节阀的PID控制,希望提供个思路给我,就是我不知道计算出来的PID控制量到底怎么去控制步进电机的开度?论坛里说的最多的就是PID恒温器、速度控制器,查阅了很多资料,但不得其解。
PS:那些PID的大道理能不说的就不说了,因为我会

网友A:
敢问楼主的PID会是什么程度?精通?熟练?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的PID会是什么程度?精通?熟练?了解?

你这样回复,楼会歪的。你就假设我会熟练吧。

网友:
模糊系统试试

网友:
输出量0--100对应关和最大开度呗,很简单的。假设你是控制环境温度,那设定是温度,反馈是环境温度,控制量就是开度了。

网友:
最后设定和反馈值一样时,开度会稳定在一个值的。

网友:
首先  你得确定你的被控对象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阀门,不同的阀门对应不同的特性,会对被控对象特性进行补偿,比如对数、快开、直线等等流量特性。最后才是PID

楼主:
多谢点醒了我,真的非常感谢。PID运算出的结果直接变成电子膨胀阀上步进电机的开度即可,确实比调温器还简单。剩下的那PI参数慢慢调吧,D估计可以不用的。

网友(2020-09-19):
引用 楼主:
多谢点醒了我,真的非常感谢。PID运算出的结果直接变成电子膨胀阀上步进电机的开度即可,确实比调温器还简 ...

楼主能讲讲PID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