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零线和火线之间桥接二极管的电路有什么作用?附图

楼主(2016-11-28):
电路见附件图:
           在设备干路上增加了如下火线和零线交流电检测电路,不知道作用是什么?光耦左边PIN2接到了单片机上,单片机的GPIO通过继电器控制支路火线通断和支路零线通断的(单片机的电源接在干路电源上供电),大神来讲解一下,O(∩_∩)O谢谢!

编辑原因:更新原理图中整流桥画法

网友A:
老衲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衲表示看不懂~~

AC-N  是零线   AC-L  是火线    火线上还串联一个功率电阻

网友:
过零检测
这桥画的好风骚!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桥式整流阿大哥,光耦输出端将有100Hz的脉冲

网友C:
右边4个是整流桥,有电则左边PIN2输出高,没电高阻态,可以接单片机检测是否有交流电。

网友:
整流桥啊!兄弟

网友:
这问题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4个是整流桥,有电则左边PIN2输出高,没电高阻态,可以接单片机检测是否有交流电。 ...

那应该不是5楼说的那种脉冲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桥式整流阿大哥,光耦输出端将有100Hz的脉冲

网友:
谁画的图,将二极管好好的排一下位置呀

网友:
画风风骚!

网友:
这种风骚的电路,当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在一个叫作学校的地方似曾相识

网友:
过零检测电路。
这电路画得该打脸。

网友D:
每个人画图的风格不一样嘛,和写代码类似,LS的不要笑,也许楼主是个编程高手不一定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分别控制火线和零线的通断?楼主你让我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这桥画得…梵高的风格啊……

网友:
过零,同步,掉电

网友:
这么风骚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分别控制火线和零线的通断?楼主你让我怎么分析呢?

说错了哈,单片机的GPIO通过继电器控制支路火线通断和支路零线通断的(单片机的电源接在干路电源上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画图的风格不一样嘛,和写代码类似,LS的不要笑,也许楼主是个编程高手不一定 ...

应该纠正一下的,我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不是5楼说的那种脉冲了哈

这电路可以用作过零检测,是100Hz的,当火线零线等电位的那一小会时间光耦是不导通的

网友:
桥电路吧

网友:
它这整流桥能导通?

网友:
桥式整流,过零检测

网友:
过零检测……

楼主:
用来检测支路是否有交流供电是吗?

网友F:
如果检测是否有电或过零检测在光藕并个反向二极管,再有个限流电阻不就好了。为何这么复杂,是否有其他的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过零检测电路,电表上也有类似的

网友:
表示看上去复杂。

网友:
表示没看到楼主的原始真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检测是否有电或过零检测在光藕并个反向二极管,再有个限流电阻不就好了。为何这么复杂,是否有其他的楼 ...

没有其他的相关电路了,作用就是检测支路是否有交流供电,无供电的话,继电器控制的设备无法动作,操作失败。

网友:
有点像用来测交流电的频率!

网友(2019-04-03):
不知道楼主找到答案了没
过零检测--------程序延时继电器动作,让继电器在零点附近接通,减少大电流冲击,增加继电器寿命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来控制继电器在过零点导通的。

网友:
过零检测.  我之前用来做掉电检测

网友:
用半波不行么。。。或者直接用AC输入的光耦,只要一个电阻就够了。

整流桥的画法没啥问题吧,如果是三相桥式整流还只能按这个风格画。

网友:
表示看不懂,交流整成直流后,二极管不会烧掉吗

网友:
这个画的不太正规,过零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