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512MU810烧程序失败,提示目标器件ID与期待器件ID不...

楼主(2016-11-28):
使用烧录器为PICkit3,芯片为dsPIC33EP512MU810环境:MPLAB X IDE v3.15,编译器XC16 v1.25

已尝试换别的PICkit3编程器,出现同样错误
电路只焊了简单的最小系统部分,目标板供电,测量VDD、AVDD、VSS、AVSS、VCAP(10uF胆电容)电压均正常

求解决办法,帮忙指条明路。

网友A:
检查iSP的5个脚是否虚焊,电压是否正常,下载器重新连接,型号是否设错,还不行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B:
MCLR引脚上的这个104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C:
试试设置用pickit3直接给目标板供电烧写,注意去除板子自带的电源

网友D:
印象中要选对ICSP管脚的

网友E:
我用过 dspic33ep256mu806,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和ID 差不远,只要校验没问题就可以,个别芯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这个明显没识别到ID,你看晶振起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R引脚上的这个104电容去掉试试!

前头试过了,去掉104电容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要选对ICSP管脚的

恩恩,在配置位里选择的编程管脚,编程管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SP的5个脚是否虚焊,电压是否正常,下载器重新连接,型号是否设错,还不行可能芯片坏了 ...

焊了两个板子,换过编程器,都是这样的问题。编程端口电压正常,芯片型号设置也没错,检查好几遍了,很奇怪,连续两块板子芯片都焊坏的概率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 dspic33ep256mu806,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和ID 差不远,只要校验没问题就可以,个别芯片会出现 ...

手边暂时没有示波器,不好看,不过尝试过内部FRC晶振也尝试过,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设置用pickit3直接给目标板供电烧写,注意去除板子自带的电源

尝试了直接供电,还是读不出来器件ID

网友F(2017-01-06):
重新更新一下KITS3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更新一下KITS3的固件

请问如何更新呢

网友:
手头有PIC24EP512GU810-I/PT的空白PCB,两者是兼容的,可以焊上一块试试能否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更新呢

mplab里面貌似有菜单干这个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