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可以用哪些位置传感器?

楼主(2016-11-28):
        经过几天的钻研,已经深刻搞定交流伺服的驱动代码。
        现在准备做交流伺服的板子了。
        因为交流伺服的位置传感器各色各样,所以想做个通用型的交流伺服驱动,在此收集一下老工程师们的意见,都有哪些传感器可以考虑进去的。
        以下我先列举几种。

        1.uvw单端霍尔传感器+ABZ差分编码器+电机
        2.uvw单端霍尔传感器+电机
        3.无感电机(不做)

        4.绝对位置磁编码器(PWM、spi、485) + 电机
        5.两路正弦波绝对位置霍尔传感器+电机

知道的只有这些了,还有哪些传感器可以考虑的?

网友:
旋转变压器

楼主:
谢谢,确实没考虑到。

网友:
带u v w的a b z编码器在一般应用是主流,再就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ABZ编码器主流

网友A:
@楼主,是采用MOSFET还是IGBT?有什么既便宜又稳定可靠的驱动模块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采用MOSFET还是IGBT?有什么既便宜又稳定可靠的驱动模块推荐吗?

MOSFET 小型的。48V电压 最大30A。

网友:
德国电机驱动器做这个旋变解码很好

网友:
常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绝对值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FET 小型的。48V电压 最大30A。

有适配这个电压等级的伺服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适配这个电压等级的伺服电机么?

淘宝 阿里巴巴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