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部分程序不理解

楼主(2016-11-29):
for(i=0;i<num_data;i++)
     { if(i<3)
              { if(disp_buffer[i]!=0xff)
                      { tempLCD[i]|=LCD_NNumber[disp_buffer[i]]>>4;
                tempLCD[i+1]|=LCD_NNumber[disp_buffer[i]]<<4;
                          }
                   }
           else
             {
                   tempLCD[i+1]=LCD_NNumber[disp_buffer[i]];
                 }
         }

  tempLCD[4]|=0x80;                                            //kw
  tempLCD[6]|=0x80;                                            //СÊýµã
  tempLCD[0]|=0x08;                                            //h

显示部分为什么,分2种情况判断,I小于3和I大于3

网友:
懒得帮你看了,1没有说明哪个驱动IC,2没有显示屏和驱动IC引脚接线图。
楼下帮他看吧。

网友:
我不看,楼下看吧

网友:
楼上不看凭什么让我看,我不看,我不看!

楼主:
稍等,我给你上传

网友:
我看……我看……, 不过  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 +1

楼主:
原理图,规格书,数据手册

网友:
LZ,最起码你也要了解下这块单片机内部的LCD驱动原理,如何初始化,如何送数据吧
你单纯贴个原理图和部分代码,让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A:
让楼上的帮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楼上的帮你看

同意,10楼帮楼主看
就这么定了

网友:
楼主有硬件有代码自己仿真运行看看。

楼主:
还是自己运行看看............

网友:
哈,这贴真欢乐,我也过来瞄一眼,然后给楼下的看。

网友:
楼上的我也不看,还是楼下看吧

网友:
没办法,只有LZ自己看

网友:
为什么很多人写C的时候,都不喜欢写上完整的{}、而且对齐也很难看

~~~~~~~~~~~~~

网友:
这个得看芯片的LCD驱动原理了

网友B:
说实话,对于LED和LCD这些跟硬件密切相关的显示设备,我都情愿自己重新写驱动程序,而不是都别人现成的。
可能本人愚钝,别人的代码半天都理解不了。
不如按照我的思路自己写,也花不了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对于LED和LCD这些跟硬件密切相关的显示设备,我都情愿自己重新写驱动程序,而不是都别人现成的。

你厉害,如果是我,我只能抄别人的,自己无处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厉害,如果是我,我只能抄别人的,自己无处下手啊

这叫啥厉害,傻孩子那才是高手,我的程序架构部分受他的影响很大,建议你可以在论坛找下他的程序看下架构。

网友:
你给的资料有点少啊,只有部分代码,也不能结合着看,具体什么显示屏也没说,想帮你也无从下手。另外,代码还是规范一点看着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