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嘉立创的PCB下单系统

楼主(2016-11-29):
   最近在嘉立创下了50000片小板(4X4拼版共3125大片),按照嘉立创对下单数量的限制规则,居然分成了4个单子(1200,1200,700,30),其中有一个还是样板
(1)嘉立创对单个订单的面积有限制,如果超出限制必须拆单
(2)嘉立创的板子数量必须是整数,如果想要做到准确的数量,必须拆单
    建议嘉立创能不能软件自动拆下单,方便下用户,重复下单也容易出错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原因:
1:限单本身就是希望不要拆单,实在是因为产能的问题,虽然说嘉立创一直在扩产,感谢大家对于嘉立创的认可,扩产的速度一直跟不上产能的增产,现在限的是50个平方米,原来是限的是1个平方米,后面扩展到了10个平方米,后续是20个平方米,现在是50个平方米
2:整数是因为生产方式的问题,拼版生产而导致,必须数量一致,总的来说也不希望你拆单,你可以少下一点或是多下一点

对于第一点,你可以在系统上少下一点,然后在备注注明实际的数量,只要生产线上不是太紧张,一般都会按你备注的数量加工,当然你付款前也麻烦确认一下,对于量这么大的一,记往一定要返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原因:
1:限单本身就是希望不要拆单,实在是因为产能的问题,虽然说嘉立创一直在扩产 ...

    好的,下次下单直接找你们客服沟通改数量吧,这次搞得确实有点烦了,反复了好几次
   另外,也吐槽下元器件的付款规则,上周五下的单,通过线下付款,公司申请款项需要时间,结果今天周2,单子被取消了,能不能商城要求的48小时改成工作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下次下单直接找你们客服沟通改数量吧,这次搞得确实有点烦了,反复了好几次

   另外,也吐槽 ...

完全合理的 诉求!  延长到 1周 比较合适!

定制产品 不付款。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合理的 诉求!  延长到 1周 比较合适!

定制产品 不付款。 应该问题不大。 ...

他说的取消是元器件而不是pcb, 他希望元器件保留48小时,这48小时不包含周日!
今天还有人说我们48小时都长了,只要保留几个小时,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42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取消是元器件而不是pcb, 他希望元器件保留48小时,这48小时不包含周日!
今天还有人说我们48小时 ...

  可以考虑下对不同等级的客户保留不同的时间,防止一些恶意的操作

网友:
是我思维有问题? 楼上几个的回复和讨论,跳跃度怎么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