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生产iMX6核心板么?

楼主(2016-11-29):
我们是小公司,需要一个arm平台,想选择飞思卡尔,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飞思卡尔自己生产iMX6核心板么?如果自己不生产,哪家的核心板比较推荐?

网友A:
我也正在用imx6,不过目前还在样机阶段,直接用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用imx6,不过目前还在样机阶段,直接用开发板

我们公司主要是软件公司,没有生产核心板的能力,你们的核心板是自己生产的么?

网友:
有好几家i.mx6的核心板生产厂家,如天嵌,飞凌,周立功

网友B:
自己做啊,用别人的随时可能被坑。。

今年被屏幕断货坑一次,最后改屏幕方案,算上生产调试白折腾一个多月。
以前用别人核心板也被货期坑过。。。有钱也不行没备货。。
主要用别人核心板的都是数量很少的,如果用量超过100块都自己开发了。

用大厂家的那价格又太美了。 自己做吧, 上次客户非用电阻屏,现在IMX6这些新出的处理器都不带电阻屏接口了,还得外挂芯片搞定。

专业帮人定制各种核心板方案和底板驱动开发。这是现在用的IMX6的核心板。IMX6DL性价比很好。

网友:
买别人估计至少要500左右,自己做的话不到200--300就可以搞定。

imx6DL 拿的113 DDR3L在JLC买的11一片 4片44, EMMC 4G的20,DCDC和晶振电容什么的也就10块不到。
所以自己做还是非常划算的!芯片费用 113+44+20+10=187  加上焊接和PCB费用也就200出头。
imx6q要比DL贵上60多块钱。其他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啊,用别人的随时可能被坑。。

今年被屏幕断货坑一次,最后改屏幕方案,算上生产调试白折腾一个多月 ...

这个核心板是自己做的吗?几层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核心板是自己做的吗?几层可以搞定?

自己做的,8层。  6层也可以搞定,但是比较困难,因为双面4片64BIT 的DDR3 还有IMX6是624脚的,扇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8层。  6层也可以搞定,但是比较困难,因为双面4片64BIT 的DDR3 还有IMX6是624脚的,扇出问题 ...

请问,这板子用的是分立DC/DC,没有用原厂的那个PMIC,这样用稳定吗,上电时序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板子用的是分立DC/DC,没有用原厂的那个PMIC,这样用稳定吗,上电时序有影响吗?谢谢。 ...

没问题的,上电时序通过用DCDC的POWERGOOD引脚来启动下个DCDC控制,官方的PMU太贵了,也大。

用分立的没问题的,你看很多板子都是分立的,周立功的AM335也是分立的。

如果不在意功耗控制的话用分立的很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啊,用别人的随时可能被坑。。

今年被屏幕断货坑一次,最后改屏幕方案,算上生产调试白折腾一个多月 ...

你好,定制核心板如何收费呀,有需求私聊

网友E(2017-04-16):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啊,用别人的随时可能被坑。。

今年被屏幕断货坑一次,最后改屏幕方案,算上生产调试白折腾一个多月 ...

您好,您的核心板,尺寸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上电时序通过用DCDC的POWERGOOD引脚来启动下个DCDC控制,官方的PMU太贵了,也大。

用分立的没 ...

如何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的核心板,尺寸多大啊

6.3mm 3.7mm 基本最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用imx6,不过目前还在样机阶段,直接用开发板

你不搞贴片机了?还是用IMX6做贴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搞贴片机了?还是用IMX6做贴片机?

贴片机是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总共花的时间并不多。
去年主要是在做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一台比较复杂的实验室仪器,用到了imx6,跑Andro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mm 3.7mm 基本最小了。

有兴趣,能否规格书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mm 3.7mm 基本最小了。

发私信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啊,用别人的随时可能被坑。。

今年被屏幕断货坑一次,最后改屏幕方案,算上生产调试白折腾一个多月 ...

后面会有需求的

网友(2017-11-22):
@boyiee 你好,有定制核心板需求,,有需求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