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的拼板收费

楼主(2016-11-29):
最近在做键盘改装模块,业余产品,肯定是能省就省。去年做过一次,才200多。可最近在嘉立创打样价格比之前高了很多,想请问下嘉立创具体怎么收拼版费。
这个模块产量不多,打样10块就够了,主要是爱好thinkpad键盘的采购。为了方便生产,就将三块板子拼到一起生产。拼板方式如下图:
我想问的是:
收过拼版费后还要收V割费?拼版后还要收个其它费用?客服说是版费。这样算起来我还不如做三块大板呢。

网友A:
您这拼的太多了吧  不收取拼版费都说不过去了

网友B:
how do you combine different board toge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拼的太多了吧  不收取拼版费都说不过去了

是拼的有点多,收个拼板费可以理解,但还有v割费和一个其他费用也一起来了。
主要是产量不大,一次生产40套都要卖很久。分开拼的话两块大板就40个了,smt没法做,而且要变成三块编程。
有规则可以理解,但是规则总的来说应该是用的多收费也高。但现在用的少,反而比用的多收费还高。我还不如做三块分开拼呢,这样也就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w do you combine different board together?

ctrl+c,ctrl+v

网友C:
做成一块板子不额外收费,回来自己切割。如果想要你这种的,不好意思,50×N

网友:
还做沉金的, 收费不会少!  我估计  400+ 的费用吧。

其实 jlc 那边就做一个  10*10 的板子。  里面放点 电路 去验证 设计 ,这样是 最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一块板子不额外收费,回来自己切割。如果想要你这种的,不好意思,50×N ...

50×N
啥意思?要是三块板子150加个镀金费也就合理了,但现在还多了v割和个其它费用,要400多。

网友D:
LZ那个小板子上是2.4G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那个小板子上是2.4G天线?

是,那是个usb接收器。不是搞射频的,蒙着画的,距离干扰不大7,8米左右,对键盘来说够用了。
大板子和转接板接个thinkpad键盘,然后接收器插在电脑上,就可以用经典thinkpad键盘了。

网友E:
你这一个SET尺寸大于10*10cm了吧,要加50工程费,沉金加100,三个拼板加(3-1)*50,打样10个SET那每个板的数量都超过了10PCS,应该也是要加收费用的。再加上板费,差不多400了。
所以你应该用小批量而不是打样。或者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一个SET尺寸大于10*10cm了吧,要加50工程费,沉金加100,三个拼板加(3-1)*50,打样10个SET那每个板的数 ...

没超过10*10cm,打样10片是按小片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是个usb接收器。不是搞射频的,蒙着画的,距离干扰不大7,8米左右,对键盘来说够用了。
大板子和转 ...

这个天线 按照标准的TI手册上去画 估计空间够了,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我也发份跟您,这个我曾经发过的

Antenna Selection Quick 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 按照标准的TI手册上去画 估计空间够了,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我也发份跟您,这个我曾经发过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F:
1.0mm厚度,自己切!!!  不要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mm厚度,自己切!!!  不要钱!!!

有雕刻机, 走个刀路, 就好!
问题是,有雕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mm厚度,自己切!!!  不要钱!!!

一块两块的自己切还行,切10块太多了。
要是只加个100拼版费,还是值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雕刻机, 走个刀路, 就好!
问题是,有雕刻机吗?

一般只做电路部分,没有啊。兄弟支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两块的自己切还行,切10块太多了。
要是只加个100拼版费,还是值当的。 ...

这个要看,嘉立创的意思了; 毕竟大家都拼样板,人家的收入是会明显降低的.
但是,这个小众的DIY需求也是有的.
如果说,定义为套板, 最小数量界定在50~100之间,增加工程费100元, 看嘉立创可否考虑!

网友:
反正, 打个5片样板, 拼个四五种, 要开槽,要V加100,估计嘉立创不会干; 问题是换了谁,又会干呢?

网友H:
13款,这样要收12个拼版费吧?,应该同种的拼一起,不同的分不同文件

网友I:
10X10,PCB数量超过5个,即使自己切也不行。
以前看到的拼板免费规则:
1,无机械上的切割
2,同一个样板,10X10以内最多5个PCB。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款,这样要收12个拼版费吧?,应该同种的拼一起,不同的分不同文件

那这块板子要上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X10,PCB数量超过5个,即使自己切也不行。
以前看到的拼板免费规则:
1,无机械上的切割

啊,还有这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 按照标准的TI手册上去画 估计空间够了,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我也发份跟您,这个我曾经发过的 ...

我用HFSS仿真TI的这些天线,发现结果和手册的相差比较大

网友:
自己搜下拼板的主题吧,我记得最少半年之前,JLC工作人员有这样在帖子里面回复过。你这个板子,开槽过多。如果没有槽的话,有些淘宝商家不介意你拼了几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这块板子要上千了

那这块板应该只算了你2块拼版费,用返单价格也涨好多吗?点确认订单的日期那里可以看到各种收费,发出来看看,我以后也试试这样拼,200多,算便宜了

网友E:
具体的可以参考此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477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这块板应该只算了你2块拼版费,用返单价格也涨好多吗?点确认订单的日期那里可以看到各种收费,发出来 ...

稍微改了点东西,不能用反单了,20 多是原来了,现在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可以参考此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477

看过了。不过一个规则总的方针应该是用的多,工艺多收费高。现在是拼板还不如分开做,价格差不多,我还多得了板子,虽然用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过了。不过一个规则总的方针应该是用的多,工艺多收费高。现在是拼板还不如分开做,价格差不多,我还多 ...

下单前都要算算怎样划算,用得到,多做点也多不了多少,再做工程费又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单前都要算算怎样划算,用得到,多做点也多不了多少,再做工程费又要算

要是只考虑pcb我就分着做了,我这个还涉及到贴片,拼在一起只上一次机器。分着做机贴价格就高了。总之量小的产品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省。
已经再别家搞定了,拼板嘉立创太蛋疼了,单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可以参考此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477

这个如果我打一排密集的via过孔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如果我打一排密集的via过孔行不行

原则上是不行的,就看审核的人了。想V-CUT拼板还是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