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5安装破解一直有问题

楼主(2016-11-29):
安装3次cadence16.5,都不成功,老是显示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use <program> -help for list of licenses   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下

网友A:
找“ 阿狸狗破戒大师”        http://pan.baidu.com/s/1eSmbcu2   非常好用!老吴是高手

网友B:
我一直安装的挺成功的 给你个我的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安装的挺成功的 给你个我的安装方法

步骤和这个一样,会不会和我的电脑的系统有关系,你能把破解的资料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阿狸狗破戒大师”        http://pan.baidu.com/s/1eSmbcu2   非常好用!老吴是高手 ...

谢谢 晚上安装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骤和这个一样,会不会和我的电脑的系统有关系,你能把破解的资料共享下吗? ...

破解资料文件夹 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资料文件夹 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谢谢大神

网友:
推荐阿里狗,太方便了

网友:
破戒大师,谁挡杀谁

网友:
楼上各位,都很厉害,佩服

网友:
破戒大师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阿狸狗破戒大师”        http://pan.baidu.com/s/1eSmbcu2   非常好用!老吴是高手 ...

用破解大师做的 打开很慢还会有这个提示,是不是我电脑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破解大师做的 打开很慢还会有这个提示,是不是我电脑的系统有问题

你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呀。你留言问问博主老吴呢。 我也是初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呀。你留言问问博主老吴呢。 我也是初学的

还原系统也不行  ,不知怎么联系老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原系统也不行  ,不知怎么联系老吴

你装的软件上面应该有老吴的微信的,老吴很热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原系统也不行  ,不知怎么联系老吴

建议用干净系统装。你还原的系统说不定有残渣。
我用win7 64bit的 安装很好。没有一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干净系统装。你还原的系统说不定有残渣。
我用win7 64bit的 安装很好。没有一定问题。 ...

枚有安装成功   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那个管理工具必须设置开机自启动,如果禁止了开机启动,每次开机都要重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