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GRA开盘,毒器开图,不说话。

楼主(2016-11-29):
视频不知如何发?估计只能发连接。
可惜权限不够,不能发链接。
只能复制粘贴下面txt,到浏览器看:

h-t-t-p-: //user.qzone.qq.com/565612431/311/1006_26d3fe1ca41a49449f8bf7a37c695003

网友:
这是录音机???!!!

网友:
这么大的磁带?

网友:
古董级的!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网友:
参数会很好?感觉还是淘汰了的东西~

网友:
翻  墙  上youtube能看到更多

网友:
这个怎么个玩法,先CD转录再播放? 要不去哪找音源...

网友:
毒,太毒了,
可不可以把普通的磁带绕到那个大盘子上播放,
或者把大盘的上的带子绕道这个大盘子上播放

网友:
真的是666到不行,长见识

网友:
老古董的感觉

网友(2017-01-15):
毒的不行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音质如何?

网友:
纯模拟信号,音质应该不过

网友:
Nagra公司是做监听出生的,音频设备应该不差;

但具体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
我看就是一个大号的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