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60有出现内部eeprom读取出现ff的情况吗?

楼主(2016-11-29):
在热插拔的情况下,会出现读取数据是FF。

网友A:
遇到过V850电压掉到极限时会读到全FF,低电压的时候就别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V850电压掉到极限时会读到全FF,低电压的时候就别读了吧

    但是我吧低压掉电已经设置了,低于一个电压我就认为是掉电。 而且我程序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进行读写,即开机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吧低压掉电已经设置了,低于一个电压我就认为是掉电。 而且我程序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进行读写 ...

开机还是不要乱写了,如果你产品量比较大的话,刚刚搞出来个大问题,上电写东西,电源不稳定的时候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