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意见贴:用LPC1114给学生上课,单片机课程,如何?

楼主(2016-11-29):
自己和学生一起做了一块LPC1114单片机的开发板子,并且写了一个讲义,板子图片如下,讲义目录如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前言        1
教材简介        2
第1章 单片机入门基础        1
1.1 嵌入式系统简介        2
1.1.1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2
1.1.2 单片嵌入式系统        3
1.1.3 单片机的发展历史        4
1.1.4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5
1.2 单片嵌入式系统的结构与应用领域        7
1.2.1 单片嵌入式系统结构        7
1.2.2 单片嵌入式系统的应用领域        9
1.3 ARM与51单片机        9
1.4 ARM简介        10
1.4.1 ARM公司简介        10
1.4.2 ARM的体系结构        11
1.4.3 ARM的发展        11
1.5 ARM Cortex-M0简介        12
1.5.1 Cortex-M0的功能        12
1.5.2 Cortex-M0的特点        13
1.5.3 Cortex-M0的结构        13
1.6 LPC1100处理器介绍        15
1.6.1 LPC1100处理器的性能        15
1.6.2 LPC1100处理器系列产品        16
1.6.3 LPC1100处理器的结构        17
1.6.4 LPC1100处理器的存储系统        18
1.7 单片机C语言基础        18
1.7.1 位操作        19
1.7.2 文件管理        19
1.7.3 编程风格        22
1.8 CMSIS标准        25
1.8.1 CMSIS简介        25
1.8.2 CMSIS设计及规范        25
习题        27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工具        28
2.1 LPC1100的开发工具        29
2.1.1 硬件开发工具        29
2.1.2 软件开发平台        29
2.2 JLink驱动安装及其调试接口        30
2.2.1 JLink驱动安装        30
2.2.2 硬件调试接口JTAG/SWD定义        30
2.3 MDK开发环境        32
2.3.1 MDK与KEIL的关系        32
2.3.2 MDK的安装        33
2.3.3 MDK工程模块的新建        34
2.3.4 MDK硬件配置        39
2.3.5 MDK的应用        45
习题        55
第3章 单片机基本系统        56
3.1 LPC1114处理器引脚        57
3.2 单片机基本系统组成        60
3.3 项目实战之电源电路的设计        61
3.3.1 概述        61
3.3.2 电路的实现        61
3.3.3 电源设计注意事项        63
3.4 项目实战之复位电路的设计        63
3.4.1 概述        63
3.4.2 电路的设计        64
3.4.3 复位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65
3.5 项目实战之时钟电路的设计        65
3.5.1 概述        65
3.5.2 电路的实现        65
3.5.3 注意事项        66
3.6 项目实战之调试电路        66
3.6.1 概述        66
3.6.2 电路实现        66
3.6.3 注意事项        66
习题        67
第4章 时钟系统管理        68
4.1 时钟产生单元        69
4.1.1 时钟模块        69
4.1.2 主时钟源选择        70
4.1.3 系统倍频时钟源配置        70
4.1.4 系统PLL配置        70
4.1.5 外设时钟配置        71
4.2 MDK下进行系统时钟配置        73
4.3 应用实例:信号发生装置        75
4.3.1 硬件设计示意图        75
4.3.2 系统时钟配置实例        75
4.3.3 代码详解        75
习题        78
第5章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79
5.1 GPIO口结构        80
5.1.1 引脚内部结构        80
5.1.2 IO配置寄存器        80
5.1.3 IO配置寄存器位域        81
5.2 GPIO寄存器        84
5.3 应用实例:GPIO应用        85
5.3.1 GPIO接口使用的设计要点        85
5.3.2 GPIO驱动发光二极管        85
5.3.3 GPIO驱动蜂鸣器        88
5.3.4 GPIO驱动数码管        90
习题        95
第6章 中断系统        96
6.1 基本概念        97
6.1.1 什么是中断        97
6.1.2 中断处理过程        97
6.1.3 中断源        98
6.1.4 中断信号        98
6.1.5 中断向量        98
6.1.6 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99
6.1.7 中断屏蔽        99
6.2 LPC1114的中断系统        100
6.2.1 LPC1114的中断源        100
6.2.2 GPIO中断与NVIC        101
6.2.3 NVIC介绍        101
6.2.4 NVIC的编程        103
6.2.5 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        103
6.3 GPIO中断触发方式及中断控制        105
6.4 GPIO中断寄存器        105
6.5 应用实例:按键应用        107
6.5.1 按键介绍及分类        107
6.5.2 键盘的接法分类        107
6.5.3 矩阵键盘扫描原理        108
6.5.4 按键的消抖处理        109
6.5.5 按键程序处理方法        109
6.5.6 按键中断点亮LED实例        110
6.5.7 按键中断计数显示实例        112
习题        115
第7章 系统节拍定时器        116
7.1 系统节拍定时器概述        117
7.2 系统节拍定时器寄存器        117
7.3 系统节拍定时器的使用        119
7.3.1 使用方法        119
7.3.2 普通延时功能实例        119
7.3.3 精确延时功能实例        120
7.4 应用实例:LCD液晶显示器应用        123
7.4.1 概述        123
7.4.2 引脚分布        123
7.4.3 指令系统        124
7.4.4 LCD工作时序        125
7.4.5 字符集        126
7.4.6 LCD1602应用实例        127
习题        132
第8章 通用定时计数器        133
8.1 定时计数器概述        134
8.2 定时计数器引脚概述        134
8.3 时钟与功率控制        134
8.4 定时功能        135
8.4.1 相关寄存器        135
8.4.2 无中断方式定时实例        137
8.5 计数功能        138
8.5.1 相关寄存器        138
8.5.2 计数实例        139
8.6 捕获功能        140
8.6.1 相关寄存器        140
8.6.2 捕获实例        141
8.7 PWM及匹配输出功能        142
8.7.1 相关寄存器        142
8.7.2 匹配输出实例        143
8.7.3 PWM的产生和应用        144
8.8 定时器中断        146
8.8.1 中断设置与NVIC        146
8.8.2 定时器中断分类        147
8.8.3 定时器中断寄存器IR        148
8.8.4 中断方式定时实例        149
8.9 应用实例:数字时钟应用        150
习题        153
第9章 通用异步串行通信        154
9.1 串行通信基本概念        155
9.1.1 数据通信方式        155
9.1.2 异步传输的字符数据帧        157
9.1.3 异步通信        158
9.1.4 波特率        159
9.2 RS-232C总线标准        160
9.3 LPC1114系统的RS-232C传输接口实现        161
9.3.1 电平转换        162
9.3.2 典型的RS-232C接口电路        162
9.4 串行总线连接        163
9.4.1 微处理器间直接通信        163
9.4.2 RS-232通信        164
9.5 LPC1114串行通信接口        164
9.5.1 UART特性        164
9.5.2 UART引脚描述        165
9.6 LPC1114串行通信常见寄存器        166
9.7 UART中断        170
9.7.1 NVIC与UART中断        170
9.7.2 UART中断分类        170
9.8 应用实例:LPC1114串行通信        173
9.8.1 UART通信使用方法        173
9.8.2 UART通信实例        175
习题        180
第10章 模数转换器        181
10.1 输入信号分类形式        182
10.1.1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182
10.1.2 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        182
10.1.3 单次信号和连续信号        182
10.2 模数转换器        183
10.3 基准源        183
10.4 AD转换器的分类        183
10.4.1 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        183
10.4.2 双积分型AD转换器        184
10.4.3 ∑-△型AD转换器        184
10.4.4 电压-频率型AD转换器        184
10.5 AD转换器主要技术指标        184
10.5.1 位数        184
10.5.2 转换速率        184
10.5.3 分辨率        184
10.5.4 转换精度        185
10.6 LPC1100微处理器AD转换器        185
10.7 AD转换器管脚配置及功率控制        185
10.7.1 管脚配置        185
10.7.2 时钟及掉电控制        186
10.8 AD转换器的寄存器        187
10.9 AD转换器的中断设置        190
10.10 AD转换器使用方法        191
10.11 应用实例:数字电位计        192
10.11.1 电位器原理图        192
10.11.2 应用程序        192
10.12 ADC应用设计深入讨论        197
10.12.1 AVCC的稳定性        197
10.12.2 参考电压VREF的确定        197
10.12.3 ADC通道带宽和输入阻抗        197
10.12.4 ADC采样时钟的选择        197
10.12.5 模拟噪声的抑制        198
10.12.6 ADC精度的提高        198
习题        199
第11章 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200
11.1 程序结构        201
11.1.1 任务        201
11.1.2 实时性        202
11.1.3 前后台程序结构的优点与缺点        203
11.1.4 改进前后台程序的方法        204
11.1.5 缓冲区(FIFO)应用实例        206
11.2 温度传感器        218
11.2.1 MF58简介        218
11.2.2 MF58数据处理方法        219
11.2.3 MF58程序实例        220
11.3 利用状态机改进单片机系统        220
11.3.1 初步认识状态机        220
11.3.2 状态机描述方法        224
11.3.3 通过状态转移图生成代码        227
11.3.4 状态机项目实战        229
习题        245

网友A:
不错,比那些还在教51汇编的好

网友B:
请教楼主:在哪所学校?谢谢
感觉真从授课的角度不如使用stm32的开发板,应用更广泛,资料更容易查找,通用性更好,接口更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比那些还在教51汇编的好

对于刚刚入门单片机的,51还是有它一席之位的,它是经典中的经典,很有代表性。51主攻的是基础,只要是单片机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和汇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在哪所学校?谢谢
感觉真从授课的角度不如使用stm32的开发板,应用更广泛,资料更容易查找,通用 ...

主要目的是想让学生了解寄存器,但是stm32的寄存器又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
内容太多,不建议
建议精简内容,入个门就好了

网友C:
意淫一下:如果我是老师,干脆不教,直接让学生啃datasheet,datasheet是最好的教材,期末交作品当作考试,想学的自然能学明白,老师只负责答疑解惑。

网友:
什么单片机不重要,重要的是编程思想,自己学习的能力。

网友:
挺好的,把这些弄明白了毕业以后工作中的项目也能很快上手

网友:
不错的教程,实用,对学生未来的就业着想

网友:
LPC1114相对51来说,功能强不少,而且仿真调试也很方便,作为教学还是很合适的,楼主的教材挺好的,送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记得说下,我找出版社要本样书。。。
楼主要不要考虑把LPC1114换成LPC824,zlg的官网在主推的Cortex-M0的芯片是LPC82x的,价格比LPC1114便宜不少,就是IO口没有那么多。。

网友:
我觉得可以搞搞STM8

网友:
我觉得大学里能把C51玩转了就不错了,LPC1114还是比较复杂的,并且用的人也少啊。STM32寄存器确实太多,直接学库也不利于入门。

C51、汇编51和接口的协议能搞通了基本大学没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在哪所学校?谢谢
感觉真从授课的角度不如使用stm32的开发板,应用更广泛,资料更容易查找,通用 ...

学校就不透露了,要不,私聊吧。

网友D:
学校主要是学习基础,培养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基本上到了工作岗位,绝大部分的知识需要重头开始学习的,所以学51很正常。
坛子里其实细心观察的话,很多玩32位机的坛友,连基本的三极管常识都很欠缺,这种基础薄弱的电工,对他们开发的产品,老实讲,我是怕怕的

给楼主点赞!难得楼主有心,能站在学生未来的立场上思考教学!

网友:
周立功的LPC系列开发板就有了

网友:
一个老师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学生,能力是可以的,而且能力绝不低,只是很大一部分不知道如何入门而已,心里有道坎,过不去的,如果有老师提点,跨过这道坎,大部分学生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LPC1114不错,很好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淫一下:如果我是老师,干脆不教,直接让学生啃datasheet,datasheet是最好的教材,期末交作品当作考试, ...

行不通的,不管多牛逼的学校,这个课程里面都有很多混学分的(尤其是设置为选修课的话),如果最终大部分学生通过不了的话,这门课就没有开设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不通的,不管多牛逼的学校,这个课程里面都有很多混学分的(尤其是设置为选修课的话),如果最终大部分 ...

混就混呗,老师实在没有必要把每个学生都“逼”成电工,能学进去的自然就成了电工,学不进去的没准将来成了电工的老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混就混呗,老师实在没有必要把每个学生都“逼”成电工,能学进去的自然就成了电工,学不进去的没准将来成 ...

那何必让他们啃DS呢, 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要学的, 都在图书馆, 下课.

网友:
前面的介绍什么的,感觉没必要搞那么多,虽然大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MSP430的才是最好的,寄存器和指令集都比较简洁。

网友:
1114的AD最坑爹,我记得有几路AD用了之后,其它路AD不能作IO口使用。
用新塘多好。

网友:
建议课堂上学51,提高课程上学这个,应该高低搭配,这样还不错的,毕竟51和ARM还是有区别的,结构,体系,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校主要是学习基础,培养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基本上到了工作岗位,绝大部分的知识需要重头开始学习的,所以 ...

这个很正常,现在单片机和嵌入式开发板满天飞,随便在上面做个小改动做个小东西比较容易,但是那些基础的电路,真正想学好不容易,电路是靠调出来的。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现在应届毕业生,只学号硬件在找工作的时候是比较吃亏的,靠硬件知识找份好工作不容易,或者说很多企业招硬件的更倾向找个有工作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何必让他们啃DS呢, 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要学的, 都在图书馆, 下课.

图书馆里的书多数不过是照抄DS,像没头苍蝇进去没意义。
能完整把一个MCU的DS耐心啃下来,自己主动愿意动手摸索的学生才值得教,换句话说适合成为电工。
老师的作用就是负责答疑解惑,前提是问题得有点水准,基础的东西自己看书看手册去。

网友:
感觉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学生吃不消的,而且专业课程很紧,很难学好,那些特别的学生可以带下

网友:
如果是想要开基础课,估计对于入门来说内容太多,大部分没接触过的学生会消化不了。

而且大部分学生都不会有动力学下去,因为感觉平时用不到,不像广大电工要靠这个来混饭吃。

如果作为专业课,可以把应用方面的内容再扩展一下,可能会让学生感兴趣。

网友:
STM32大众化,学生出来后可以直接接上用

网友:
LS都想多了,这些学生有2个学会就已经很好了,无论用什么MCU

学电子需要重塑大脑的,没有强大或者持久的精神压力根本没戏,或者必须是清华学霸如 习学开发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9%A0%E5%AD%A6

少挂科,跑个流水灯,,课程丰富多彩就OK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最好别用NXP了,,哪天童鞋们出来后,发现教科书上的东西不好买又死贵,就要说佬湿误人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