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FPGA下载及配置的几点问题

楼主(2016-11-29):
        最近在用Altera的FPGA时遇到几个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请教。

一、jic文件无法打开。FPGA板子在自己这里都调试好,把jic文件发给客户,但是客户反映用quartus无法打开jic文件,报错信息是jic文件已损坏。但是同样的jic文件在自己的电脑上是没有问题的。通过QQ远程桌面,在客户的电脑上重新执行一次sof转换成jic就好了,难道jic文件里含有加密信息?

二、闲鱼上收了一块红色飓风的EP2C35的核心板,这个板子的FPGA是通过MAXII和CFI FLASH构成的PS方式来配置的,当然FPGA的JTAG口也是可以直接用的。一开始都是可以通过JTAG对FPGA进行下载验证的,后来想尝试一下PS方式,参考资料是AN386: Using the MAX II Parallel Flash Loader with the Quartus II Software,未果。然后FPGA好像就不好使了,虽然可以通过JTAG下载,显示也成功,就是程序不能正确运行。会不会是改变了CPLD内部逻辑的原因呢?(这块核心板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就一份原理图和百度文库上找的教程:红色飓风三代altera版用户手册_V2_0)

*、顺便搭个车,问个STM32的问题。STM32F103VC的复位脚只接了1个104的电容到地,没有外接上拉电阻。同一批电路板,有些可以正常工作,有些不能。后来全部补上了外部上拉电阻就好了,根据手册好像复位脚内部有上拉的,而且复位脚也不需要配置。关键是看xiaomagee的很多电路都是这么设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以上三个问题,请各抒己见,指点一二,谢谢了。

附件:EP2C35原理图

网友A: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碰到过,明明好的文件,到客户那就是不行,后来无意中发现是U盘的问题。当U盘存储的内容超过一定量后,拷文件进去,再拷出来就损坏了,后来换了个U盘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碰到过,明明好的文件,到客户那就是不行,后来无意中发现是U盘的问题。当U盘存储的内 ...

我给客户的jic文件是通过网络发送的,邮箱、qq、云盘,包括使用压缩包的方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过以前发pof文件时就没事,本来想方便点省一个AS接口反而惹出麻烦。

楼主:
哪位有这块的板子的资料请分享一下:)

网友:
STM32的复位我也觉得不好

原来试过焊了一个复位开关,老是有时候有效无效的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参考了yixin1851的帖子《新手求助:红色飓风EP2C20/35开发板程序下载问题》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199&highlight=。同求CPLD+FLSAH配置FPGA的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