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妙用,用来修鼠标滚轮乱滚跳动

楼主(2016-11-29):
鼠标滚轮最近SB了,不随手,乱跳

拆开,滴一滴WD40,直接就好了

现在鼠标恢复活动乱跳,我觉得可以再用2年/*2015年6月入手的鼠标*/

补一张别人的图,只适合这种结构的

网友:
学习了,神奇的功能。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买来鼠标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滴WD40。

网友:
所以我买鼠标只买罗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滚轮基本上全是光电式的,从没见过坏的。

网友A:
同意4楼,一直用罗技的鼠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滚轮是光栅结构的,没有编码器那种磨损,而且能够实现M705那种快速滚轮,很好用。

网友B:
按钮还是会坏啊,要是解决这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钮还是会坏啊,要是解决这个就好了

微动也可以WD40

网友:
哈哈,正好前几天鼠标滚轮坏了,原来这样修啊,等会去修好。

网友C:
大罐的wd40一旦按下喷的太多,你怎么弄出一滴的

网友:
用的是上次京東買包附帶的鼠標。感覺不錯。

网友D:
我一般是按键坏了,双击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罐的wd40一旦按下喷的太多,你怎么弄出一滴的

WD40自带吸管,朝外边随便喷一下,吸管顶端就有残留,把残留的那一点弄到编码器上,多弄几次就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罐的wd40一旦按下喷的太多,你怎么弄出一滴的

慢慢按下去迅速放手,多练几次就有此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按键坏了,双击太多

按键坏了感觉真是不厚道。Razer 的鼠标,我买两个两个都没用到1年就单击变双击

网友E(2017-10-09):
引用 网友A:
同意4楼,一直用罗技的鼠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滚轮是光栅结构的,没有编码器那种磨损,而且能够实现M705那 ...

705的快速滚轮有严重的回滚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705的快速滚轮有严重的回滚现象

我用了两个705感觉还好啊,只是在安装了罗技的设置软件之后滚轮滚动页面的幅度嫩别扭,卸载了就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两个705感觉还好啊,只是在安装了罗技的设置软件之后滚轮滚动页面的幅度嫩别扭,卸载了就好用了。 ...

我刚刚买了一个,极速模式一定要好轻手去滚动才行,如果像平常一样用力压着来滚动就会在放手时出现回滚。切换到普通模式时,那个噪声惊人。雷柏7800P比他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两个705感觉还好啊,只是在安装了罗技的设置软件之后滚轮滚动页面的幅度嫩别扭,卸载了就好用了。 ...

滚球有种好松的感觉。晚上回去测试一下电流看是不是真是那么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买了一个,极速模式一定要好轻手去滚动才行,如果像平常一样用力压着来滚动就会在放手时出现回滚。 ...

飞快滚轮就是快速翻页时采用的啊,比如一个文档很多页,要滚动好几页时就转一下滚轮,自己滚好多圈,慢慢浏览时是不用这种模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快滚轮就是快速翻页时采用的啊,比如一个文档很多页,要滚动好几页时就转一下滚轮,自己滚好多圈,慢慢 ...

正常模式滚球有种好粗鲁的感觉。好有山寨feel。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买的是简装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模式滚球有种好粗鲁的感觉。好有山寨feel。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买的是简装有关? ...

不是,罗技的滚轮是光电的,里面有个弹簧用来产生一格一格的感觉,所以声音都偏大,用廉价编码器的反而平滑很多。

网友E:
滚球基本都是光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球基本都是光电的吧?

我的赛睿不是广电的

网友:
我都是拆开一次,里面微动开关什么的都来一滴润滑油,雨露均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赛睿不是广电的

10来元的杂牌有线鼠标,基本都是光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