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块单片机,DIP20封装,脚1是VCC 脚20是GND最好是国产的

楼主(2016-11-29):
DIP20封装,脚1是VCC 脚20是GND
估计带AD功能
求寻此配置的单片机。

网友:
你要说用到什么产品中,还用了哪些功能,可缩小范围。

楼主:
其他都是IO口了,有一个口 需要采样AD型号

网友:
要求很不详细,PIC的很多20脚单片机都符合这个要求,还有就是提醒一下,看看标题取得合理否

网友:
看看PIC16F690其它20脚的PIC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看看

尼玛 不知道在哪里能改标题啊

网友:
TM57PA20或者20A  十速的

楼主:
十速的不对吧  1和20脚不符合。
目前感觉PIC16F677-690 是合适的,就是不知道国内厂家在做。(深圳有个家有,但没有DIP20封装)

网友A:
这要求,挺奇葩。
为毛不说功能,却要求引脚?有故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挺奇葩。
为毛不说功能,却要求引脚?有故事么?

估计是抄板

网友:
国产的应该很多呀,我这边有一款管脚是符合你要求的,不知道你程序空间需要多大的?

网友B:
现在正在用的PIC单片机是SSOP20,1脚VCC,20脚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用的PIC单片机是SSOP20,1脚VCC,20脚GND

这个应该适合你,单周期51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适合你,单周期51内核。

谢谢,不过我现在项目已经用的PIC的了,以后打算换别的了,PIC用的不习惯,还没51舒心

楼主:
这个应该适合你,单周期51内核。

请问这款单片机价位在多少KK数量

网友:
同问呀,价格多少,有需求